求助:PIC烧录器

楼主(2012-12-03):
各位老大,请问PIC的烧录器有没有这种功能,我把程序下载到烧录器里,然后把烧录器给到客户,客户可以用它烧录PIC芯片,但是有数量限制,比如客户只向我买了10000P的程序使用费,则我提供的烧录器客户只能烧录10000P。

网友A:
PICKIT3应当就能实现这个功能的吧,将其设置为脱机下载。

一般只要能支持脱机下载的编程器,基本都有此项功能,如果PICKIT3不支持,你可以用PM-D这个编程器,设置为脱机方式并将HEX下传到PM-D中,并在里面设置好脱机烧写的芯片数量,则即可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B:
这样有意义吗?
别人烧写时不加密然后用另一个烧写器读出来怎么办呢?

网友C:
没有意思事情的。被别人复制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