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内存地址分配问题

楼主(2012-12-03):
问下DSP里变量的地址是如何分配的?我定义了一个数组SampleTable[200],赋值为0,1,...199,SampleTable[0] 分配的地址为0x000089CE,后面却被变量 Time_S把SampleTable[2]的 值给改掉了,怎么修改呢?谢谢
if(Sample_Index <200 && state_flag==0)
  {
        switch(Wave_selsct)
        {
        case 0x0000:
                SampleTable[Sample_Index]= num++;
                    Sample_Index++;
                     break;
           }
Time_S ++;
}

网友A:
DSP可以分配连续的一些空间地址的,比如 usect指令 就可以的。

网友B:
你的现象显然是已经出错了,
检查一下SampleTable[200]的空间分配是否足够,Time_S的地址有没有写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