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手,各位求解啊~

楼主:
AC, TI
在TI课堂学习就是这样的...用户名,积分啥的都没有...是原本就是这样的啊?

点进去就是这样....

再点播放就成以下了,然后你再填入的话,就是循环这个过程了...

网友A(2012-12-03):
狂晕   自己先注册一个论坛用户账号就可以了    呵呵   这个很简单的   看视频还有奖品   很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狂晕   自己先注册一个论坛用户账号就可以了    呵呵   这个很简单的   看视频还有奖品   很好哦 ...

注册了的哇....

网友B:
清除一下电脑的缓存!

网友C:
推出账号后关闭浏览器再打开试试。貌似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出账号后关闭浏览器再打开试试。貌似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以前试了的,不行得~貌似现在改版后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除一下电脑的缓存!

还有这种?现在已经好了,虽然不知道为啥...谢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试了的,不行得~貌似现在改版后就正常了...

那也可以清楚浏览器缓存,这样试过吗?

网友D:
看视频还有奖励,这活动弄得挺好的。

网友E:
楼主电脑的浏览器缓存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电脑的浏览器缓存太大了吧

这个...:lol

网友A:
可能是IE的问题  你的IE浏览器是否版本过低  或者缓存垃圾过多  自己多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