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睡眠模式下?IO口如何设置才省电?有推挽输出/输入/上?

楼主(2012-12-03):
(无正文)

网友A:
平时单片机的IO要推挽输出高电平有效,无上拉电阻, 输出低电平时是否耗电?   当然是不耗电.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用的单片机IO口的内部结构了,一般的情况,单片机进入睡眠模式的时候IO口都是保持原状态,要是省电的话,只要满足IO口上的晶体管截止就可以了。

网友C:
输出低或者设为输入都是可以的,实际情况不一样可能产生的效果也不一样。最终 还是得动手测试才能确定

网友D:
主要看你外围接是什么,才决定你设置成什么模式。重点不要设成浮的,这样电流会有波动

楼主:
太感谢那么多位了,大概明白了~
IO口输出接的是串联一个4.7K的电阻然后到NPN三极管的B极,在到地,
以大家的意见是输出为0时或者设置为输入时省电, 我现在开始试试。

网友E:
MCU本身,无论IO输出高还是低,都不会耗电,高阻一般会耗电。

楼主:
实践证明,IO口在设置为推挽输出时,睡眠前设置为低,进入睡眠后不耗电,其他开了上拉电阻时,关闭上拉,然后设置为低,同样不耗电,
几个uA功耗,太好了。: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