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连接不了,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2-12-03):
第一次做STM32板子,焊好后Jlink连接不了,晶振也不起振,错误提示如下图形,望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网友A:
使用SWD模式调试看看!

网友B:
对的 使用swd模式连接看看

网友C:
晶振不起振 换SWD也白搭 提示信息说了TCK有问题 示波器检查一下TCK 可能虚焊或对地短路或没有加上拉

网友D:
竟然看不了附件

网友A:
STM32有内部晶振,外部晶振不起振也没关系,只要在OPTION配置中能找到JLINK和目标板信息,就能下载仿真

网友E:
附件: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网友F:
外部晶振是在系统启动后用户操作下使能并切换的;
和外部晶振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用户程序的新片子,外部晶振全部是摆设.

网友F:
注,以后出的芯片估计都是这个模式;包括8位机;

网友G:
所在用户组看不到附件,:L

楼主:
哈哈,板子没做好,stm有几个引脚短路了,现在已经好了,谢谢各位热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