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晶体管类型的恒流源怎么理解

楼主(2012-12-03):
1,检测电压是指的哪一处?
2,  0.1~0.6如何求得?
3,若要使其恒流   R1,R2,RS取何值?如何取值?

这块看不懂,求指导,求教育~  谢谢大家

网友A:
我来分析一下,大家看下有错没。
对右下角的那个三极管:其C极必须小于:Vbe(0.6V左右),否则左下角的三极

管会把整个横流员关掉。
Iout=(Vb-Vbe)/Rs
Vb=Vcc-Iout*R1-Ib*R2
Ib*(1+ β )=Iout
就可以求出 Iout跟 R1 R2 Rs VCC 的关系,但约束条件是:Vcc-Iout*R1<Vbe(大概0.6V)
这样分析合理么,如果错了大家来纠正下,呵呵。最直接就是仿真一下。

楼主:
亲,Vb=Vcc-Iout*R1-Ib*R2这式子怎么得来,解释一下,在做仿真呢,因为不知道电阻怎么取值   没有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分析一下,大家看下有错没。
对右下角的那个三极管:其C极必须小于:Vbe(0.6V左右),否则左下角的三 ...

亲,Vb=Vcc-Iout*R1-Ib*R2这式子怎么得来,解释一下,在做仿真呢,因为不知道电阻怎么取值   没有结果

网友A:
刚才忙,Vb就是基极的电压,是C极的电压减去R2上的压降,流过R2的电流就是Ib,仿真下吧,我也想学习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忙,Vb就是基极的电压,是C极的电压减去R2上的压降,流过R2的电流就是Ib,仿真下吧,我也想学习下呵呵 ...

其实我不懂为什么Iout*R1,R1上的电流是Iout吗?还有为什么R2上的电流是Ib ?你是如何确定的?让我学习一下

仿真结果在下图   一起看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忙,Vb就是基极的电压,是C极的电压减去R2上的压降,流过R2的电流就是Ib,仿真下吧,我也想学习下呵呵 ...

仿真结果我的理解是,R2很小的时候 Q2导通,所以Q1是关闭的
电流表1和4 读数差很多
R2逐渐变大  Q2的B集电压在700mA到800mA左右
电流表1和4 读数近似相等,满足IC,IE关系
我的理解,要是这个电路工作的话,好像Q2,Q3都要关闭,只有Q1导通

那Q2,Q3有什么作用?去掉也不过如此。
不理解啊,不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不懂为什么Iout*R1,R1上的电流是Iout吗?还有为什么R2上的电流是Ib ?你是如何确定的?让我学习一下 ...

哦,是我搞晕了,R1上的电流不是Iout,看错了。。。有空再研究下

网友B:
亲,你敢不敢把原理图元件标上编号。。。
提示一下:
VRS+Vbe1=VR2+Vbe2
Vbe1,Vbe2分别是俩三极管be结电压,同批次三极管be结电压受温度影响接近,可以抵消一部分
剩下的计算部分自己搞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你敢不敢把原理图元件标上编号。。。
提示一下:
VRS+Vbe1=VR2+Vbe2

原理图是网上的,截个图表明一下,请看一下我的仿真结果  “VRS+Vbe1=VR2+Vbe2 ”跟据仿真图,应该如何写,我猜了半天,没看明白
我的理解,要是这个电路工作的话,好像Q2,Q3都要关闭,只有Q1导通而已。

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理图是网上的,截个图表明一下,请看一下我的仿真结果  “VRS+Vbe1=VR2+Vbe2 ”跟据仿真图,应该如何写 ...

:L
这还猜了半天?
仿真图还没LZ位图看着舒服。。。。;P
看LZ位图,R1,R2中间那个节点,
节点向右,经过三极管Vbe1,向下经过Rs到地,节点电压Vbe1+VRs;
节点向上,经过R2,向左经过三极管Vbe2,节点电压,VR2+Vbe2
剩下的,亲,你再猜。。。。
PS:LZ,如果那俩管子关闭,你干脆把那俩管子去掉不得了,还要他干嘛,这不多此一举吗,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猜了半天?
仿真图还没LZ位图看着舒服。。。。
看LZ位图,R1,R2中间那个节点,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
按我的仿真都说吧,那里有标号,表述方便
这么说吧,如果这种类型的恒流源正常工作,应该有Iout=Ic(Q1)约=Ie(Q1)  这个对吧?
根据你说的VRS+Vbe1=VR2+Vbe2,我试了一下  的确有
当VRS+Vbe1大于=VR2+Vbe2   才有Iout=Ic(Q1)约=Ie(Q1)  成立,   否则IC(Q1)很小
问题一:看仿真图Q2,VB读数800MA    这管子算是导通,接地? 但按图电压表5读数推测应该是没有导通才合理。那为什么VB  800MA   管子还不会导通呢?不管什么晶体管,应该没有VBE这么大的吧?
问题二:
当VRS+Vbe1大于大于VR2+Vbe2   ,也就是仿真图所示各表读数,是不是等同于Q2,Q3关闭的呢?
去掉Q2,Q3,就变成了单晶体管C极 恒流,那Q2,Q3 作用是什么?温度补偿?牵强了吧?
矛盾求解决,再次感谢~

网友C:
3个三极管在里面,是有点繁.

网友:
新手来学习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3个三极管在里面,是有点繁.

有空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我认为原理应该是这样的,rs为取样电阻(阻值很小)通过共基放大方式放大电阻rs上的微小电压,在经过一级共集电极放大方式放大这个取样电压,分流功率管基集电流从而达到恒流的目的。就是一个简单的负反馈。具体计算的话就是计算一个两级放大的负反馈电路的反馈系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
按我的仿真都说吧,那里有标号,表述方便
这么说吧,如果这种类型的恒流源正常工作,应 ...

问题一:
1,三极管并不是非截止即饱和导通
2,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元件,你一定要定量计算工作状态,可以看Q2的Ib,表盯着Q2的VB
3,既然你用2N5550模型仿真,那就去下载2N5550的规格书仔细看看
问题二:
还是那个等式,假设Vbe2=Vbe3,那么VR5=VRs,
温度对Vbe2,Vbe3的影响比较接近,Io=VR5/Rs,没有Vbe参与,

亲,好好想想吧,没法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一:
1,三极管并不是非截止即饱和导通
2,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元件,你一定要定量计算工作状态,可以 ...

1,三极管并不是非截止即饱和导通
2,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元件,你一定要定量计算工作状态,可以看Q2的Ib,表盯着Q2的VB

这两点,我全了解了

最后再次感谢   心情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