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绘制的过程中,打开机械层

楼主(2012-12-03):
从某本书上看到,在PCB文件上要打开机械城,在里面标注上模具各个地方的限制高度,模具开孔的投影线。为什么这样就将3维的模具有关电路板的信息都记录在了机械层,并且元件移动的时候,可以清楚的看见是否有风险。

网友A:
3D功能而已  你想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功能而已  你想问什么?

模具的限制高度和模具开孔的投影线在哪里标注,并且他们的作用是什么。在绘制PCB工程中打开了PCB,如果不慎移动了元器件,能一目了然地知道错误,为什么?

楼主:
我找到了《感悟设计》的原文:
制作一个DVD播放机,在研发过程中调试好了电路,做了几个样机,一切ok。之后书面记录了第一次做PCB的所有软件和硬件的问题(bug),提交相关工程师一一改进之。但是等第二轮的PCB回来,却发现,虽然记录下来的那些内容都改掉了。但是原来和模具没有偏差的PLAY按键,却鬼使神差的在X轴上偏移了大约2mm,在Y 轴上也偏移了将近1mm。
所以,我们对PCB的绘制流程做了以下改进:

        每个PCB文件上都要打开机械层,在里面标注上模具各个地方的限制高度,模具开孔的投影线。这样就将3维的模具,有关于电路板的信息都记录在了机械层上。

        画板的时候,一定要打开这个机械层,这样元件移动的时候,可以清楚的看见是否有风险。

        在机械层上做标注一定要详细。

        在改进工作流程后,就极少发生类似的问题了。

网友B:
把模具信息标注在PCB板机械层上很正常啊,我们公司都这样做的!这样好处很多,比如你把电源的散热片信息标注上,这样布局的时候有一定高度的元件就不能靠近散热片底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模具信息标注在PCB板机械层上很正常啊,我们公司都这样做的!这样好处很多,比如你把电源的散热片信息标 ...

我是个菜鸟,从来就没用过机械层。所说的模具是不是DVD外壳吗,怎么标注啊

楼主:
有哪位大侠烦请指导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