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电机反转抖动的问题.

楼主(2012-12-03):
电机功率:340W,单相220V AC/50Hz
电路板上有50赫同步信号,所以没有用带过零检测的光耦;

如图所示:
正反转控制端直接接到MCU的IO引脚,正转没问题,反转存在抖动的现象.
1] 尝试更换反转部分的可控硅/电容/电阻/光耦,甚至MCU,都无效;
2] 把电机正转引线接到反转端口[即第3脚],反转不抖动,正转抖动;
3] 把R1004换成470R,无效,涛声依旧;
4] 把R1008换成180R,无效;
5] 把C1003换成0.047uF/400V的CBB,无效;

查了几天了,没有头绪.
请哪位仁兄指点迷津,先行谢过.

楼主:
更正笔误:
2] 把电机正转引线接到反转端口[即第3脚],反转不抖动,正转抖动;
应为:
2] 把电机正转引线接到反转端口[即第4脚],反转不抖动,正转抖动;

楼主:
问题原因终于找到,光耦品质不良造成.

光耦和可控硅要一起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