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LM2596负载特性不好,布局有问题

楼主:
三路LM2596-ADJ,左边两路由左边的整流桥供电,输出为5V,右边一路由右边的整流桥供电,输出15V,电流在1A时输出就跌落0.2V,在3A时5V通道只剩1.5V了。变压器采用满载9V3.5A和18V1A的双路输出R型变压器。通过更换变压器,提高变压器输出电压可以改善LM2596负载特性,5V通道用18V以上的变压器就可以保证3A下电压跌落0.15V以内。可是这么高的压差下LM2596才能正常工作说明PCB布局还是有问题。除了二极管与输入去耦电容离芯片过远外,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A(2012-12-03):
C1, C5 两个滤波电容容量过小,50Hz12V交流电经桥式整流每10毫秒有几毫秒远小于12V,此时完全靠前级滤波电容供电。按5V3A输出,12VAC输入需要大于1.8A,则滤波电容需要3300uF左右,具体计算还要考虑其较多他因素。另外一片2596得到3A输出,按你的散热片长期工作估计有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 C5 两个滤波电容容量过小,50Hz12V交流电经桥式整流每10毫秒有几毫秒远小于12V,此时完全靠前级滤波电容 ...

非常感谢wh6ic,在整流桥后加25V4700uF大电容后很有效果,负载特性明显好转,与提高变压器输出电压结果类似。电路并非长时间工作在3A下,大部分时间工作在1.5A下,所以散热问题不大。
                           空载        0.5A        1A             1.5A              2A            2.5A          2.75A          3A
不加大电容        5.509        5.478        5.156        4.309        3.319         2.53        2.141        1.722
加大电容            5.509        5.478        5.452        5.426        5.399        5.372        5.358        5.345

网友B(2013-01-05):
共同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