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KIA 的耳机为什么要这样

楼主(2012-12-03):
拆开了一个NOKIA的耳机,发现它的地线和麦克风+级线与一般的电脑耳机是反的,这点和三星不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没有标准吗?

网友A:
三星 苹果的耳机插头定义为: left 、right、gnd、mic;诺记的定义为:left right mic gnd;正好是相反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不采用统一的标准,这两种方式对于高保真要求的音频的影响有没有区别?

网友B:
好像诺基亚手机,插上别的耳机还能自动识别,说不匹配

网友C:
三星 苹果跟htc的一样,诺基亚跟moto的一样,一般听mp3没区别,就是通话没话筒和听FM收音没信号

网友D:
这种级别的耳机谈不上什么高保真,而且线序跟保真也没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