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网单相表新标准中载波12V与地短接保护问题,求教

楼主(2012-12-03):
现在电能表正在出新标准,在载波通信电源处有如下要求,载波通信为12V供电,当12V与地短接之后要求表计能正常工作,即前端电压不能拉低至8V,现在加一个热敏想解决此问题(热敏正常时为7Ω),但是热敏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满足保护要求(大约20S),因此,在这段时间内,表计无**常工作,现在想找一种办法,使得在12V与地短接瞬间前端不被拉低至8V及以下,求教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小弟伏地拜谢!

楼主:
不能沉  自己第一下

网友A:
标准叙述不完整严谨
见图。或干脆独立整流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叙述不完整严谨
见图。或干脆独立整流滤波

标准要求:12V与地短接后,电能表能保持正常工作。后面的都是我加上的解释,因为如上图所说的12v在与地短接后,瞬间就能把电压拉低,因此MCU电压就没了。现在想找一种办法在12V与地短接后,MCU电压不能被拉低。重新开一路不可能,因为变压器只有两路输出,另外一路专供485通信用,而且,体积有限制。

网友A:
标准要求:12V与地短接后,电能表能保持正常工作。有否时间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要求:12V与地短接后,电能表能保持正常工作。有否时间要求?

无时间要求,就是说,12V短不短地,电能表都必须保持正常的工作状态

网友A:
这一句误导了:“现在想找一种办法,使得在12V与地短接瞬间前端不被拉低”
不知道行业惯用电路,闭门造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句误导了:“现在想找一种办法,使得在12V与地短接瞬间前端不被拉低”
不知道行业惯用电路,闭门造车了 ...

呵呵,明白了,多谢指点。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提出问题时确实没有说清楚,热敏是过20S后才能达到保护的要求,这个时间是有点长,这样的话这个电路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选型合适不用这么长时间

楼主:
无巧不成书,我把热敏换到前面后电压拉不下来了,因为后面三端稳压器用的DC-DC模块,这样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还省了热敏,十分感谢!!!还有一件事请教前辈,怎么样积累学习才能更好的深入电子行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型合适不用这么长时间

无巧不成书,我把热敏换到前面后电压拉不下来了,因为后面三端稳压器用的DC-DC模块,这样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还省了热敏,十分感谢!!!还有一件事请教前辈,怎么样积累学习才能更好的深入电子行业呢?

网友A:
怎么样才能更好的深入电子行业呢? :P
积累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才能更好的深入电子行业呢?
积累学习

Thank you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