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分压问题,请指点。附图。

楼主(2012-12-03):
最近要做峰值检测,但原来脉冲电压有100多V,为了得到小电压,想到了电阻分压的方式。使进入运放的电压是原来脉冲电压的1/50.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频率变了,而且分压后波形还有振荡。下图中V1是脉冲电压,V2是要送入运放的电压。请指点下原因,谢谢。

网友A:
显然是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的影响,包括你的示波器探头输入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是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的影响,包括你的示波器探头输入电容。

您好,有什么好方法可以降低这种影响吗?谢谢。

网友B:
尽量短的连线。。。

网友A:
图中看,待测信号好像是方波。但楼主没有说频率是多少,估计比较高。
两支电阻都存在分布电容,联接线也存在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高频情况下,这些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改变了分压比,也会改变方波形状(频率响应有变化)。
解决方法之一是采用电阻电容分压。两支电阻各并联一支小电容,并且电容(包括分布电容在内)比必须等于电阻反比。

网友C:
LZ这种情况在我们去年参加电子竞赛的时候碰到过。。
当时也是要对高频的方波信号进行风压,采用了电阻分压。。
后来才知道这样做不行。。
正如machang大叔所说,分布电容和电感对高频的影响不容小觑。

看到你用5M的电阻分压,总觉得不对劲。

楼主:
待测信号类似毛刺类的尖峰,回路只有一次。将这个尖峰展开到800ns才看到类似方波。
加电容的方法我试过,很难搭配,估计是我选取不对。
6楼的朋友能不能介绍下你们最后采用什么方法分压呢?我最初是用运放来做,但是振荡很严重。

网友D:
若必须采用分压取样的话
1.根据V1电路,确定一个最小R1和最大C1
2.根据V2电路,多因素权衡确定R2,C2范围
3.依照5楼,按R1/R2=C2/C1初步取值
4.V2端串一大隔离电阻(不要直接运放)

另外有几个问题
1.脉冲频率不可能被改变,楼主哪儿说错了
2.目的是想要观察脉冲形状还是只要脉冲峰部数值
3.看到杂波毛刺和振铃,未见震荡

网友E:
这么大电压,貌似应该是用类似电流互感器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必须采用分压取样的话
1.根据V1电路,确定一个最小R1和最大C1
2.根据V2电路,多因素权衡确定R2,C2范围

谢谢您的建议。
这个待测波形其实也不能说是脉冲。只是电机线圈产生的反向电动势。这个频率跟线圈材料有关,有可能10us可以从0到最大反向电动势。有可能不到1us就可以达到最大反向电压。
目前我主要还是峰值,因为待测电压比较大,所以想到了分压的方法,但是分压就遇到了上面的问题。
我先来试试电容。

网友F:
从没考虑过一个分压电路有这么多讲究,学习了,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若必须采用分压取样的话
1.根据V1电路,确定一个最小R1和最大C1
2.根据V2电路,多因素权衡确定R2,C2范围

你好,为什么电容比要等于电阻比的倒数呢??

网友D:
因为容抗反比容量

网友G:
为什么要用那么大的电阻

网友H:
学习了,原来这个还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