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困惑!

楼主(2012-12-03):
运放的困惑!

如图运放输入为400mV,频率为5K;因为其为TI的芯片(太贵),想找个替代芯片,不知道具体要知道哪些指标。

这个当然是属于小信号放大了,我查了下相关的指标如:
开环带宽
开环带宽定义为,将一个恒幅正弦小信号输入到运放的输入端,从运放的输出端测得开环电压增益从运放的直流增益下降3db(或是相当于运放的直流增益的0.707)所对应的信号频率。这用于很小信号处理。
注:开环带宽我现在理解为比如输入是1V,它的输出为0.707V-1V这一段信号为他的开环带宽,不知道对不对?
单位增益带宽GB
单位增益带宽定义为,运放的闭环增益为1倍条件下,将一个恒幅正弦小信号输入到运放的输入端,从运放的输出端测得闭环电压增益下降3db(或是相当于运放输入信号的0.707)所对应的信号频率。单位增益带宽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对于正弦小信号放大时,单位增益带宽等于输入信号频率与该频率下的最大增益的乘积,换句话说,就是当知道要处理的信号频率和信号需要的增以后,可以计算出单位增益带宽,用以选择合适的运放。这用于小信号处理中运放选型。

注:单位增益带宽GB我现在理解为比如输入信号频率为5K400mV,
   该频率下的最大增益,这个概念也不大理解,是电路的闭环增益么?比如我这个电路放大倍数是3.7不知道对不对?单位增益带宽=5K*3.7?
如果要替换还需注意什么指标呢?望告之!

网友A:
2365是高频低噪声运放, 按你5KHz条件可以更换低频的运放. 选合适的运放主要看你的后级要求.
但2365才几块钱一片, 你也嫌贵?

网友B:
开环带宽,也称为开环-3dB频率,指开环直流增益下降了3dB时所对应的频率。针对的是开环直流增益a0,信号频率大于此频率后,a0开始滚降,所以关于开环带宽的定义,lz的理解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