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C-Lint集成到Keil中的问题

楼主(2012-12-03):
问题,options.lnt文件不起作用。如-e830,但是830号信息还是会显示。
  1、集成到Keil uVision3中,使用的编译器是RealView。PC-Lint配置时只有Keil CARM(co-karm.lnt)编译器可选,是选这个还是选择通用编译器?然后再将Keil安装目录下的ARM\BIN\CO-RV.LNT中的内容复制到前面所选的*.lnt中去?

2、我按照上面2种方法都试过,Keil软件中点击Tools->lint All C-source Files,能检查整个工程,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好多误报。比如头文件中明明声明了结构体类型,源代码中使用结构体变量.结构体元素,居然说结构体元素没有声明。

3、使用了STM32F103的固件库源代码和头文件,报了非常多的错误,有好多错误都是误报。是否有一种方法可以屏蔽这些非自己编写的源代码的文件的错误或警告?

4、集成到Source Insight3.5中,检查单个文件怎么设置?检查整个工程又该怎么设置?
  问题有点多,大家帮帮忙。
  我邮箱zxm0916@qq.com,有资料麻烦发给我,谢谢!

网友A:
好  我也好久没弄这个了。应该不会出现误报的。如果设置正确的化。说不准是程序的问题哦。

库文件写的也不一定规范啊。
C-ARM编译器 是比较老的编译器了。

可以屏蔽的。是在一个int文件里面,具体哪个 我记不得了。

这个软件确实好用  祝你成为大牛啊

PLlint最新版本 不知道有没有新编译器?

楼主:
我升级成最新的了,也没有发现RealView(rv)编译器。
不过可以在Keil MDK里面配置,选择keil自带的CO-RV.LNT。然后在这里面加入std.lnt的东西。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