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恒流源怎么变成开关型的了?

楼主(2012-12-03):
想做10A线性恒流源 仿真结果没问题 但是实测结果变成了占空比可调的开关型电流源
接mosfet的放大器工作方式成了比较器。。。
是振荡了?还是器件的选择有问题呢?D:\20121203155844.jpgD:\NewFile0.bmp

mosfet栅极波形

网友A:
R25并一个电解电容,
IC5B,6,7接入一个RC串联,增加一个主极点.

网友B:
IC6A放大倍数太大了吧。

网友C:
是自激了,加补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自激了,加补偿吧,

请问如何加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5并一个电解电容,
IC5B,6,7接入一个RC串联,增加一个主极点.

阻值容值选择多少合适?
并了47uF的电解电容
RC选择的10k+470pf 1k+470pF
波形变化了 但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加补偿。。。

1、接2楼说法“IC5B,6,7接入一个RC串联,增加一个主极点.”
2、R28并个小电容,并将它的放大倍调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接2楼说法“IC5B,6,7接入一个RC串联,增加一个主极点.”
2、R28并个小电容,并将它的放大倍调低一些。 ...

试了一些,波形有变化,但是还是开关型的,得不到恒流。。。打算重新画PCB了

网友D:
IC6A不用都可以工作。
R23也毫无必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些,波形有变化,但是还是开关型的,得不到恒流。。。打算重新画PCB了 ...

还是开关型的,说明还存在自激,把放大倍再减小下去。或者象maychang大侠说的,少个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