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16c754外围电路问题

楼主(2012-12-03):
请问下tl16c754外围是否还需要接max232之类的芯片了?谢谢了

楼主:
我自己顶下,我查看了TL16C554是需要max232的转换芯片的,但不确定TL16C754是否需要。

网友A:
这一个真心没用过   不过感觉   你应该把datasheet仔细看一看   手册中应该有你需要的答案   呵呵    没能帮到你   对不住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个真心没用过   不过感觉   你应该把datasheet仔细看一看   手册中应该有你需要的答案   呵呵    没能 ...

太客气了,我后来看了类似的产品。加外部电平转换芯片了。

网友B:
电平转换芯片很多种呢 不一样非要max23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平转换芯片很多种呢 不一样非要max232的

谢谢回复,那就是说在外围还是需要加转换芯片的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