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地和数字地间距

楼主(2012-12-03):
(无正文)

网友A:
一个磁珠的焊盘间距,
可以设置为铺铜和走线的间距 =铺铜和铺铜的间距

网友B:
模拟地和数字地只有描述连接关系, 没有讲间距的.
考虑单点还是多点连接. 其他不该连接的地方, 只要不相连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地和数字地只有描述连接关系, 没有讲间距的.
考虑单点还是多点连接. 其他不该连接的地方, 只要不相连就 ...

版主误解我的意思了,就是2个铺铜的实际距离

网友C:
看板子实际情况吧。
一般最少20mil,40是平常做法。

楼主:
如果两个敷铜间距近,会不会造成干扰?

网友D:
建议在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加个磁珠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