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NMOS的用法有人知道吗

楼主(2012-12-03):
觉得很奇怪,这个地方NMOS是把DS级互换了,不会有问题吗

楼主:
这个真的没人知道吗?

网友A:
MOS管的方向画反了。其实是P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的方向画反了。其实是PMOS管。

这个是规格书上的,TI的,应该不会错的,而且从它的管脚电平来说肯定是NMOS

网友B:
控制电机刹车, 反向给电池充电的?

谢谢

网友C:
什么型号的MOS管

网友A:
如果肯定是NMOS管,5楼就说得有道理。当Vbat < Vc1 时,NMOS管正偏,这个地方NMOS管就不奇怪了,D、S也没有互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肯定是NMOS管,5楼就说得有道理。当Vbat < Vc1 时,NMOS管正偏,这个地方NMOS管就不奇怪了,D、S也没有 ...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电机刹车, 反向给电池充电的?

这是TI的L9904, 用来驱动H桥直流电机的,应该不是为了给电池充电。
而且NMOS管的体二极管貌似不能提供足够的驱动电流吧。

网友A:
看了L9904的Datasheet后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这个NMOS管门极G被L9904的11脚控制,由于L9904内部有电荷泵驱动,因此,11脚的输出电压比Vbat还要高7V ~ 14V。也就是说这个NMOS管的G极控制电压比源极S要高7V ~ 14V, 即:Vgs = 7V ~ 14V,这当然可控制NMOS管的通断。
这个NMOS管用于防止电源Vbat接反:
1.   Vbat正常时,L9904的11脚输出一个比Vbat还要高7V ~ 14V的电平,这个NMOS管导通,其导通电阻(Ron< 100mR)要比NMOS管的体二极管正向导通电阻小得多。电机正常驱动。

2.   Vbat接反时,L9904的11脚没有输出,或者说这个NMOS管的Vgs=0,NMOS管截止,其体二极管PN结反偏,不导通,关断电机驱动,保护了整个电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