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好坏和封装有关系么

楼主(2012-12-03):
同一个型号的三极管,不同封装,体积也不一样,两者的性能会有很大的不同么?

网友A:
没有必然联系

网友B:
一般不会差很多,但最大耗散功率可能差得比较大。

网友C:
散热性能不同

网友D:
功率不同,其他的差别不大

网友E:
最大耗散功率Pcm不同,大封装一般Icm也会更大一些,其他参数应该差不多少

楼主:
哦 了解了 感谢回复

楼主:
会不会有这种 说法:体积大得封装相对比体积小的好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有这种 说法:体积大得封装相对比体积小的好一点?

原装正品只能是唯一的,称为标准封装。只有仿制的才可能有更大或更小封装(各种理由),你说哪个会更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正品只能是唯一的,称为标准封装。只有仿制的才可能有更大或更小封装(各种理由),你说哪个会更好一 ...

呃 了解了 3q

网友F:
封装意味着功耗、也许还有耐压、也许还有通流能力

网友G(2013-07-09):
好坏与封装没关系的,

网友H:
不好说,有的打线不结实,容易断。

网友I:
不好说,与大小有关,更与材料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