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位器

楼主(2012-12-03):
各位大侠,问一下,数字电位器的分辨率和步进调是不是一个意思?顺带问一下,有没有人知道那种数字电位器是千分之一的分辨率,还得过10ma的电流,网上没查到啊。

网友A:
分辨率和步进肯定不是一个意思。
不知道你为什么有10mA这个参数。电流是由输入电压决定,如果是10K的电阻,10mA就是100V了,好大哦,不能吧

楼主:
用这个电路测电阻,后面省去的是单片机,运放,AD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和步进肯定不是一个意思。
不知道你为什么有10mA这个参数。电流是由输入电压决定,如果是10K的电阻, ...

这是下面电路的应用,是个电桥测电阻的,然后单片机读出待测电阻。我觉得那个120可以换大一点,但领导说不行。VDD,VEE是正负1V,而我查到的数字电位器的的电流一般是3ma,这样就超出了。打算在电位器并联电阻分流,但是不确定这样单片机能不能读出数据,而且,电位器和固定电阻的温度系数不一样,这样测得差距会不会很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