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翻译——电子工程师datasheet description

楼主(2012-12-03):
DESCRIPTION

The LM124/SA534/LM2902 series consists of four independent,

high-gain, internally frequency-compensated operational amplifiers

designed specifically to operate from a single power supply over a

wide range of voltages.

UNIQUE FEATURES

In the linear mode, the input common-mode voltage range includes

ground and the output voltage can also swing to ground, even

though operated from only a single power supply voltage.

The unity gain crossover frequency and the input bias current are

temperature-compensated.

FEATURES

*Internally frequency-compensated for unity gain

*Large DC voltage gain: 100dB

*Wide bandwidth (unity gain): 1MHz (temperature-compensated)

*Wide power supply range Single supply: 3VDC to 30VDC or dual

supplies: ±1.5VDC to ±15VDC

*Very low supply current drain: essentially independent of supply

voltage (1mW/op amp at +5V )

DC

*Low input biasing current: 45nADC (temperature-compensated)

*Low input offset voltage: 2mVDC and offset current: 5nADC

*Differential input voltage range equal to the power supply voltage

*Large output voltage: 0VDC to VCC-1.5VDC swing

网友A:
看我翻的对不对。
DESCRIPTION   描述:
The LM124/SA534/LM2902 series consists of four independent,
high-gain, internally frequency-compensated operational amplifiers

designed specifically to operate from a single power supply over a

wide range of voltages.

LM124/SA534/LM2902 系列由4个独立、高增溢、内部频率补偿运算放大器,特殊设计 由一个(宽电压)单电源供电。

UNIQUE FEATURES  特别的特性:

In the linear mode, the input common-mode voltage range includes

ground and the output voltage can also swing to ground, even

though operated from only a single power supply voltage.

The unity gain crossover frequency and the input bias current are

temperature-compensated.
在线性模式,输入的共模电压范围包括GND,还有其输出电压能够摆动到GND,及时操作只有一个单电源供电时,这个单元的增溢交差频率和输入偏置电流具有温度补偿。

FEATURES 特性:

*Internally frequency-compensated for unity gain
单元增溢的内部频率补尝

*Large DC voltage gain: 100dB
很大的DC电压增溢:100DB

*Wide bandwidth (unity gain): 1MHz (temperature-compensated)
完带宽(电元增溢):1MHZ(温度补尝)

*Wide power supply range Single supply: 3VDC to 30VDC or dual
单电源 宽电压供电:3VDC to 30VDC or 双电源供电

supplies: ±1.5VDC to ±15VDC
双电源供电范围:±1.5VDC to ±15VDC

*Very low supply current drain: essentially independent of supply
非常小的电源损耗:——————————翻译不出来
voltage (1mW/op amp at +5V )
电压(1mW/运放 比较器 在 +5V )——这一句也不懂 ,翻译不出来

DC DC特性

*Low input biasing current: 45nADC (temperature-compensated)
低输入偏置电压:45nADC(温度补尝)
*Low input offset voltage: 2mVDC and offset current: 5nADC
低输入偏移压: 2mVDC 与偏移电源: 5nADC
*Differential input voltage range equal to the power supply voltage
差分输入电压范围等于电源输入范围。
*Large output voltage: 0VDC to VCC-1.5VDC swing

大电压输出范围: 0VDC to VCC-1.5VDC 摆动

借助GOOGLE翻译,不懂的GOOGLE,还翻不出来,太差了。

nice

网友A:
FlexiHash™ For Battery Authentication
The ISL6296A is a highly cost-effective fixed-secret hash
engine based on Intersil’s FlexiHash technology. The
device’s authentication is achieved through a challenge
response scheme, which is customized for low-cost
applications where cloning via eavesdropping without
knowledge of the device’s secret code is not economically
viable. When used for its intended applications, the
ISL6296A offers the same level of effectiveness as other
significantly more expensive high maintenance monetarygrade
hash algorithm and authentication schemes.
The ISL6296A has a wide operating voltage range and is
suitable for direct powering from a 1-cell Li-ion/Li-Poly or a
3-cell series NiMH battery pack. The ISL6296A can also be
powered by the XSD bus when the bus pull-up voltage is
3.3V or higher. The device connects directly to the cell
terminals of a battery pack and includes on-chip voltage
regulation circuit, POR and a non-crystal based oscillator for
bus timing referenc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ost is achieved through a single-wire
XSD interface (a light-weight subset of Intersil’s ISD bus
interface). The XSD bus is compatible for use with serial ports
offered by all 8250 compatible UART’s or a single GPIO
(General Purpose Input and Output) pin of a microprocessor.
A clone prevention solution utilizing the ISL6296A offers
safety and revenue protection at the lowest cost and power
and is suitable for protection against after-market
replacement for a wide variety of low-cost applications.

网友B:
尽量从英文的角度去理解手册,如果写手册的人是英语母语的话

网友A:
FlexiHash™ For Battery Authentication
电池FlexiHash认证:
The ISL6296A is a highly cost-effective fixed-secret hash engine based on Intersil’s FlexiHash technology.
ISL6296A 是一款基于intersil 的flexihash技术,具有高性价比 fixed-secret hash加秘芯片。

The device’s authentication is achieved through a challenge response scheme, which is customized for low-cost applications where cloning via eavesdropping without knowledge of the device’s secret code is not economically viable.
器件的认证方式是通过效应机制来实现的。在低成本的应用中,再没有knowledge(密钥)情况下窃听不是那么容易的。

When used for its intended applications, the ISL6296A offers the same level of effectiveness as other significantly more expensive high maintenance monetarygrade hash algorithm   and   authentication schemes.
当做为替换其它加密芯片时,ISL6296A提供与其它芯片的一样的性能,并提供更加经济的hash算法与认证。

The ISL6296A has a wide operating voltage range and is suitable for direct powering from a 1-cell Li-ion/Li-Poly or a 3-cell series NiMH battery pack. The ISL6296A can also be powered by the XSD bus when the bus pull-up voltage is 3.3V or higher. The device connects directly to the cell terminals of a battery pack and includes on-chip voltage regulation circuit, POR and a non-crystal based oscillator for bus timing reference.
ISL6296具有宽的操作电压范围,可以直接由1节li-ion/li-poly 电池或者 3串mimh电池供电,ISL6296A能够由XSD总线(当XSD总线具有3.3v或者
更高的上拉)进行供电。器件可以直接连接到电池端,器件内包含一个片内电源管理器、POR和用于总线时序的非晶体振荡器。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ost is achieved through a single-wire XSD interface (a light-weight subset of Intersil’s ISD bus
interface).
与主机通信是通过一个单线的XSD总线,(intersil 公司的ISD总线接口的一个轻量级的子集)。
The XSD bus is compatible for use with serial ports offered by all 8250 compatible UART’s or a single GPIO (General Purpose Input and Output) pin of a microprocessor.
XSD总线可以由一个串口兼容实现(所有兼容8250串口)或者由微处理器的一个GPIO口(普通输入和输出)实现。

A clone prevention solution utilizing the ISL6296A offers safety and revenue protection at the lowest cost and power and is suitable for protection against after-market replacement for a wide variety of low-cost applications.
防克隆的解决方案:利用ISL6296提供的安全与接收保护(最低成本及最低功耗),适用于保护需要保护的各种替代。

Authentication:认证
Scheme: 策划、机制
Utilize:利用 使用
Revenue:收入

网友C:
*Very low supply current drain: essentially independent of supply
非常小的电源损耗:——————————翻译不出来
voltage (1mW/op amp at +5V )
电压(1mW/运放 比较器 在 +5V )——这一句也不懂 ,翻译不出来

我的翻译如下,请各位参考:
非常低的电源电流消耗(每路运放在5V供电时为1mW), 且基本上与电源电压无关

网友D:
高手原来是这样的练成的,学习了

网友E(2013-09-26):
引用 网友A:
FlexiHash™ For Battery Authentication
电池FlexiHash认证:
The ISL6296A is a highly cost-effective ...

最后一句:

一个使用ISL6296的防克隆方案,只需最低成本和最低功耗就提供安全性和保证收入,适用于各种低成本电器以对抗代用商品。

网友E:
challenge response scheme = 挑战应答机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C:
*Very low supply current drain: essentially independent of supply
非常小的电源损耗:———————— ...

嗯,有意思。

网友G(2014-07-27):
这个栏目不错,可以锻炼大家,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