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外壳接地要小心喽

楼主(2012-12-03):
现在开发的一个板子,用着用着就不动了,后来查出是晶振不振了,换匹配电容
不行,后来把它除下来,从新焊上去就振了。唯一的区别就是重新焊的时候没有
把晶振的外壳接地。后来想不明白,打电话去请教厂家,厂家的分析是,不建议外壳接地,即使接也不能直接把外壳焊在铺地的铜皮上,那样会破坏里面的晶体的应力。。。深入的我也不了解,只知道,以后不能这样弄了,会有隐患的。
以前,晶振外壳焊地,仿佛就是一个习惯,目的就是为了防干扰吧,没想到会带来这样的隐患。
大家看下,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哈哈。:lol

网友A:
接地的确能提高抗干扰能力, 我有体验。 以前MCU附近有个继电器, 经常导致MCU死机, 晶体接地后就不再死了。

网友A:
还有, 确实有些厂家的晶体容易焊坏, 但有的厂家的产品却很皮实。

网友B:
晶振外壳接地焊接,只是个习惯,觉得牢靠,不振的情况肯能是匹配的电容容值比较临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接地的确能提高抗干扰能力, 我有体验。 以前MCU附近有个继电器, 经常导致MCU死机, 晶体接地后就不再死了 ...

导致MCU死机的估计是继电器的过程电流太大,拉低了电源电压吧

网友D:
看到接地的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外壳接地焊接,只是个习惯,觉得牢靠,不振的情况肯能是匹配的电容容值比较临界! ...

匹配电容已换了好几个值试过了,况且匹配电容是不能乱用的,一般都是按厂家提供的参数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致MCU死机的估计是继电器的过程电流太大,拉低了电源电压吧

没有继电器呢。。。电源电压稳定正常

网友E:
晶振被干扰,很头疼,很郁闷.表示真心的不想遇到

网友F:
还是找MCU的问题,问题出在MCU上的可能性比较大。可能是熔丝配置,或者你用的MCU是C8051单片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导致MCU死机的估计是继电器的过程电流太大,拉低了电源电压吧

继电器是12V供电, 吸合电流不到40mA, 不是电压拉低问题, 是触点火花干扰的原因。

网友F:
晶振焊地需要焊接晶振的边缘,温度过高焊接时间过长晶振也会报废。

网友G:
楼上的解释挺好的!!
遇到过晶振被焊坏的情况。
再就是A/D转换的信号线千万离晶振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上的解释挺好的!!
遇到过晶振被焊坏的情况。
再就是A/D转换的信号线千万离晶振远点。 ...

有源晶振经常焊坏,无源的晶振反而很少焊坏:D

网友H:
以前试过台湾产的HUB芯片,晶振一摸就复位,摔两下也复位,换成美国产的HUB芯片,怎么摸都不复位——根本就是低成本造就的垃圾,你焊不焊外壳都白扯。

我从来不焊外壳,如果哪家公司的东西需要接个晶振必须焊外壳,我直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试过台湾产的HUB芯片,晶振一摸就复位,摔两下也复位,换成美国产的HUB芯片,怎么摸都不复位——根本就 ...

网友I:
有道理.现在中国工程师是说谈干扰色变,能接地的都乱接地

网友J:
俺焊晶振从来都不按到底。晶振离PCB板估计还有一毫米的高度。
如果是那种圆柱行的,外壳接低,不接到扛干扰实在太差而且还不牢固。最严重的看过外面要套个热缩管干扰才会好点,不套手一碰就不对了。

网友F:
你的MCU不行,同时你的晶振是否离继电器太近了?并且焊晶振外壳的地是跟继电器地一起的?

网友K:
从来不焊外壳的路过

网友L:
单片机硬件系统的晶体, 俺的经验是:
1. 不需接地, 原因: A, 单片机的振荡器幅度都不大, 输入输出的幅度差别也不大, 晶片耦合到壳上的信号中和,幅度更低,对外没多大的幅射能量。
振荡器的输入输出端都有几十pF的电容(以20pF计), 对10M共模信号的容抗也就几百欧, B, 单片机时钟系统没那么脆弱, 我曾经为了寻找我们硬件系统的最高工作频率, 用了可调的LC振荡器代替晶体, 结果调结过程中发现有时卡住了,检查是可调电容没焊好,大奇,干脆先让系统跑起来,再断开振荡,再接上,能继续跑。试验最长的时间竟达30秒。奇怪吧。因此我认为,时钟不正常跑飞了,只能怪单片机本身有问题,或软件没处理好。
我们目前的拉圾游戏机板子,成本省到不能再省,本来需要20颗退耦瓷片电容的内核电源和IO电源,都只用一颗,还能号称所有静电枪最高档打不复位,不管你是+/-15K还是20K(欧标一般是接触+/-4K,隔空+/-8K,我们至少能保证3-4倍裕量)

然而,焊这一个焊点的工钱,我们都要省,一年1KK焊点的话,就是*币50K,够一个初级工程师的开销了。

2. 最好不插到底, 到PCB有2-3mm最好了。十几年前, 曾经有一款手持产品跌落试验50%不过, 我就留2mm高度, 结果抽样32台全部通过

网友M:
是啊,有的圆柱型晶振手一摸就有问题。

网友N:
对于全高的两脚晶振,稳妥的做法是用专用的金属弹性夹子锁定后再接地。这样既防震又兼顾EMC,不过成本高体积稍大。

网友O:
我是没有提地的习惯。。。不过的确看到过很多接地的。

无独有偶,这两年搞一个产品,发现89S52常常不起振,后来发现是3.3V工作时,很多不起振的,后来直接连5V上就好了。

网友P:
其实我个人觉得坏了一个晶振不能说明什么!晶振坏了会有很多原因。现在所见的产品中,不管大小,就像华硕的主板,他们的晶振也是接地的,只不过别人做得漂亮点,没有直接焊在上面,用的是跳线扣住。

网友Q:
有的USB芯片和电脑联机死机,其实就是晶振停掉,真没有什么好办法,不妨大家多讨论下,有什么解决办法。换匹配电容也不行的

网友R:
长见识了,,,,,,,

网友S:
关键是要把系统接地搞好,前一段测RTC钟振的频率,曾试着用手摸未接地的晶体外壳,带来的变化只有几个~十几个ppm,这只会对高精度时钟应用有影响,甚至还不如温度影响的后果严重。

网友T:
一般都不接地,只是底下铺地。尽量不在晶体下方走线。

网友U:
导致晶振停振的原因也有很多,不一定是这个导致的,虽然给你的现象是这个区别。

网友V:
引用 网友I:
有道理.现在中国工程师是说谈干扰色变,能接地的都乱接地

说的很好。

楼主:
谢谢大家的经验分享:)

网友W:
除非晶振设计有接地焊点,否则不能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W:
除非晶振设计有接地焊点,否则不能接地。

厂家也是这样建议的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是12V供电, 吸合电流不到40mA, 不是电压拉低问题, 是触点火花干扰的原因。 ...

呵呵,正常状态下是40mA,但是导通瞬间吸合电流就比这个大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继电器呢。。。电源电压稳定正常

那估计就是匹配电容,晶振质量……等等原因了

网友X:
各家经验,学习了~

网友Y:
没碰到过。。。我们多用钟振了。

网友Z:
我碰到过这种情况,晶振接地焊接的时候,如果加了助焊剂,晶振两个脚用万用表量不出短路,但确实是不起振了,焊下来,洗板水刷刷,再焊上去,又起振了。
所有说也有可能是焊接的问题。

网友AA:
公司用的无源晶振都带塑料底座的

网友AB:
接地的另一种方式就是用直插电阻的引脚剪下来,然后在晶振旁开二个孔,把晶振绑住.
如果用电烙铁焊,最好先把晶振的外壳打磨一下.容易快速焊接;
如果是单纯的固定,用胶水粘住也可以的.

要是成千上百的搞,这个真的会死人的,
修理工的作为

网友AC:
,看看大家的讨论、

网友AD:
晶振确实是接地的好,不能接地,是否厂家的问题?

网友AE:
晶振从来没有接过地,也没有遇到过停振的情况

网友AF:
引用 网友I:
有道理.现在中国工程师是说谈干扰色变,能接地的都乱接地

是 乱接地 乱隔离

网友AG:
按晶体厂家的意见办事。

网友AH:
以前比较幸运,偶尔才会遇到一次晶振的问题。最近有一次椭圆形的无源晶振,外壳经过焊接接地后20块板有5.6块的晶振不好用,有的不振,有的是这次上电振,下次就不振。后来一气之下把300块板的晶振全部换掉了。很大可能是焊接时晶振出问题了。

网友AI:
长见识了

网友AJ:
那种圆柱型较大的晶振,不固定的话确实容易断,用短接线扣住这个办法比较好

网友AK:
晶振不起振,多是晶振跟CPU搭配的问题。晶振的参数比较重要的有Cload,RES;这两个决定了搭配的电容参数。另外,搭配的电容也决定了频率偏移;同时,PCB layout 也对晶振有影响;外壳是否接地,在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的,在需要测试EMI的场合下,经常遇到辐射出来的信号是晶振时钟的倍频,就常将晶振外壳接地;

网友AL:
好像起到一定的屏蔽作用

网友AM:
主要是焊接过程的烙铁的高温等应力因素对晶振里的晶体造成损坏(可能开始不会马上不起振了),但对晶振的寿命、可靠性等都是个影响

网友AB:
24MHZ以上的晶振我没用过,4-24MHZ的晶振容易处理,但对32768HZ的晶振我是打起十分的精神来对付它的;
看到ST提供的官方原理图中对32768的处理我当时是比较惊奇的,这么简单?不会出问题吗?看来是我过于谨慎,ST果然很牛X;
后来从论坛贴子中发现,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32768HZ就是炸*,没爆炸算你运气很好.

网友AB:
关于晶振引脚的插孔;每个脚我是用二个焊盘来对付的;
等下我贴出来;

网友AB:
图示引脚2,没有特别处理,一个普通的通孔;
引脚1,是二个焊盘;一个是通孔,孔径同2;但焊接部分是很小的,孔径0.6mm;焊盘是0.8mm;
这么小,怎么焊接呢?注意底层还有一个单面的焊盘,底层这个蓝色的才负责焊接;

这样处理有什么好处?
如果象2脚这样处理,焊盘不能大,不然有可能和外壳短路了;(有的人担心这个,所以晶振不敢按死贴住电路板)
这样,元件面的焊盘是很小的;不用担心碰到外壳;而底层这个因为只在底层,稍大些好焊接.

网友AB: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这样做本来只是2个脚,现在却成了4只脚;
接着看......

网友AB:
这个办法更正规,但需要技术处理;一个焊盘的焊盘分层定义大小;
Padstack属性的三个属性:顶层,底层,过孔;:P
对比效果效果:
引脚1是处理过的;主要目的是防止顶层的焊盘过大,和外壳短路;同时底层的焊盘是稍大些的,焊接方便;
而焊盘2则没有处理过;

网友AB:
如果感觉操作不方便,再提供一个懒人法,供参考;
如下图:引脚2

网友AN:
1、晶振容易被烙铁烫坏.
2、晶振收机械力极易坏.

网友AB:
引脚2的属性;只放在底层,顶层没了;但过孔仍然存在;只是一个钻孔;
脚1是通孔,有顶层,但比较小,脚2是过孔,没有顶层;
当然脚1的处理更好些.但脚2更方便拆卸,维修;

网友AO:
我也比较少晶振接地

网友AB:
大家见过没有,有的晶振下面还装了一个垫片;如果按我的方法处理,这个垫片是不是可以省掉呢;

网友L:
焊盘在顶层和底层的直径都可以分别设置, 顶层比孔大一点,底层正常直径不就行了么?搞两个叠起来,多麻烦。看来我13年前抛弃PROTEL,是相当明智的

网友AB:
引用 网友AB:
如果感觉操作不方便,再提供一个懒人法,供参考;
如下图:引脚2

推荐方法:脚1和脚2的处理都可以;最好是脚1的处理方法;任何PCB工具都可以这样设置的;

网友AP:
引用 网友L:
焊盘在顶层和底层的直径都可以分别设置, 顶层比孔大一点,底层正常直径不就行了么?搞两个叠起来,多麻烦。 ...

额,其实protel也是可以独立设置的。。。一直都这样弄啊。。
99se下步骤:在焊盘属性下勾选“Use Pad Stack”,然后就可以在"Pad Stack"栏分别设置顶层和底层的焊盘直径啦。没图没真相是吧?那好吧。。。

这个方法是最正规的;在做元件库的时候编辑它;

网友L:
制板厂,是非常讨厌两个焊盘(孔)叠起来的

网友AQ:
路过:晶振外壳焊不焊对起振影响不大。觉得还是晶振质量有问题。外壳接地主要是抗干扰,

网友:
长经验来了

楼主:
明月小厨的做法很新颖哦

网友AR:
碰到过!搞得晕得很啊,后来也不将晶振接地,才没出现不起振的情况!!

网友AS:
偶都是打胶的,小圆柱晶振实在是太脆弱了,遇上个焊接技术差的的员工,给你烫上个10秒钟,估计晶振早挂了,不过我也担心有些整个晶振都被他们胶盖起来了,会不会哪天不起振了啊

网友AT:
怎么看不到帖子内容???

网友AU:
加晶振垫片落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T:
怎么看不到帖子内容???

在第一页呢

网友AV:
是不应该焊接的,即使可以震荡起来,也会严重影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V:
是不应该焊接的,即使可以震荡起来,也会严重影响精度

嗯,感悟设计那本是很好呢,买了两本

网友AW:
引用 网友H:
以前试过台湾产的HUB芯片,晶振一摸就复位,摔两下也复位,换成美国产的HUB芯片,怎么摸都不复位——根本就 ...

我也从不焊接地,没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可能是晶振质量的问题!电容经常换!

网友AX:
晶振的地 接模拟地好还是接数字地好??

楼主:
数字地吧。

网友AY:
绝对不要把晶振外壳直接焊接到地,可以通过夹具或绑在地上。

楼主:
看了看电脑主板上的晶振接法,还是觉得不焊好。。

网友AZ:
学习了,以前一直接地,觉得接地好,长见识了。

楼主(2013-03-28):
温故而知新,哈哈

网友BA(2013-08-30):
晶振只有一款产品最好不接地(如圆柱状),其他的都没有问题的。
QQ12924463

网友BB(2015-08-17):
长见识了!

网友BC:
以前一直接地,现在不接了

网友BD:
晶体厂家的话有道理,晶体外壳直接焊接在铜皮上可能真的有应力问题,我见过人家用细铜丝焊到“地”上的。外壳直接焊铜皮,烙铁热量也要大些吧

网友BB(2016-05-30):
晶振的抗干扰问题是很难搞啊

网友BE:
引用 楼主:
有源晶振经常焊坏,无源的晶振反而很少焊坏:D

有源的贴片,外壳是直接接地的,无源的高温容易损坏晶体,只所以接外壳感觉有用,是因为layout有问题。

网友BF(2016-10-09):
引用 网友Z:
我碰到过这种情况,晶振接地焊接的时候,如果加了助焊剂,晶振两个脚用万用表量不出短路,但确实是不起振了 ...

这是助焊剂残留受潮导致的,我遇到过批量的。

网友BG:
表示晶体外壳经常接地,见到的板子或者同行也都习惯 外壳接地,没想到还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BH(2019-05-25):
继电器要远离晶振,线圈上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BI(2020-08-24):
最近同样被晶振困扰,高低温循环后 晶振不起振,排查后发现外壳上有电压。手动放电下电就好了,可以正常起振,有没有大神解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