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图,allegro16.6画的4层板,求指点求拍砖!

楼主:
晒图,allegro16.6画的4层板,求指点求拍砖!

楼主(2012-12-03):
再加3个图

网友A:
Allegro画板貌似很好看呢

网友B(2013-01-28):
呵呵,能留个QQ吗?最近学习中

网友C:
元器件不是很密呀! 2层应该够了吧!

网友D:
中间两个是定位孔吗,有点少,位置也不是很好吧

网友E(2013-11-22):
没有板文件啊,我都为了看,辛苦的注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元器件不是很密呀! 2层应该够了吧!

想请教您下,为什么要把元器件布的很密,那样除了成本之外还有别的考虑吗?

网友F:
请问楼主 那个VCC层有四种颜色  那是为了吧不同电源分开吗 ,有什么好处???

网友G:
电源层的设置,可以将PCB板边那一圈设置为GND;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想请教您下,为什么要把元器件布的很密,那样除了成本之外还有别的考虑吗? ...

1、就我个人而言,不是磁性元件都喜欢放紧凑一点,美观、走线也短。之所以说楼主的板元器件不是很密,是因为楼主的板子明显是个摄像机的图像采集板,板子上走线不多,两层就可以走完。我们也有这种板子,两层就搞定了。
2、成本也是一个原因,4层比2层成本基本上高一倍。
3、大部分多层板主要是因为BGA封装的芯片连线扇不出来才增加板层的。

同学,明白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 那个VCC层有四种颜色  那是为了吧不同电源分开吗 ,有什么好处??? ...

电源分割,当然不分割也行。不过某些电源和地就可能出现虎头蛇尾的情况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就我个人而言,不是磁性元件都喜欢放紧凑一点,美观、走线也短。之所以说楼主的板元器件不是很密,是 ...

学习了  谢谢大师了

网友C(点评):
晕,偶跟你一样,菜鸟一枚,或许还不如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源分割,当然不分割也行。不过某些电源和地就可能出现虎头蛇尾的情况哈。 ...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  谢谢大师了

高手又谦虚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