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电路原理,帮忙看看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2-12-03):
最近想参照个成品电路,抄电路时遇到一个件不知道啥型号,大家帮忙看看。如电路功能下图

是放大电路器件吗?

网友A:
应该是个稳压器
你看输出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稳压器
你看输出多少伏

从外形看不像啊。
稳压器的话,弄个稳压二极管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很多低压差的LDO就是这个样子的。看看他接到什么地方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低压差的LDO就是这个样子的。看看他接到什么地方去了。

接到MCU的RXD引脚

楼主:
感觉不像个LDO,好像对光耦输出的整形

网友C:
会不会是单门的逻辑IC

网友D:
与非门吧

网友E:
应该是单逻辑门电路吧?!

网友F:
搞台示波器测试下----------

网友G:
不像单门逻辑电路。几乎所有SOT23-5封装的单门逻辑IC接地都是3脚而不是2脚。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像单门逻辑电路。几乎所有SOT23-5封装的单门逻辑IC接地都是3脚而不是2脚。 ...

顶一下。
不是逻辑器件,刚用万用表测过电压,静态时(总线未有数据发送)输入1脚和输出4脚的电位差不多2.97v和3.0v

网友H:
会不会是三极管?

网友G:
应该是SOT-23-5封装的比较器或运放。比如:LMV331或者LMV321,等等。

楼主:
应该是降压ic。AAT1141IGV-1.0,差不多是这个

网友I(2013-01-05):
错了,应该是LMV321运放。

网友J:
是不是485之类的器件

网友K:
是不是温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