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302的进制问题,求助于大家!

楼主(2012-12-03):
最近准备用1302做一个时钟,芯片挺简单的,但是无奈输入输出数据都使用的是BCD码,小弟之前没接触过BCD,问个具体的问题吧!1302有一个写保护的寄存器,格式是WP 0 0 0 0 0 0 0一共八位,WP写1时候写保护,但是经试验我写入0x80不能达到写保护的作用,应该怎么写呢?还是要写一个进制转换的小函数?

网友A:
你的问题跟进制转换无关,找找其他原因

网友B:
BCD码不就是用来显示的吗?

网友C:
按位写。8位构成一个字节,你通过一段小程序来一位一位写,适当的延时便能实现;这个网上有很多现成的程序,你可以参考别人的程序看看。

网友D:
东边的问题说是西边的原因

网友E:
你可以尝试不对0x80,进行BCD处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