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阻设计中电阻(器)的基本只是介绍

楼主(2012-12-03):
电阻的种类
1、按阻值可否调节分:有固定电阻器、可变电阻器两大类。
2、按制造材料分:有线绕电阻、非线绕电阻。
3、按用途分:有通用型、高阻型、高压型、高频无感型
电阻器的主要技术参数
    标称阻值、允许误差和额定功率是固定电阻器的主要参数。电阻器标有的电阻数值,这就是电阻器的阻值标称值。电阻标称值往往和它的实际值不完全相符,实际值和标称值的差值除以标称值所得的百分数,就是电阻的误差,它反映了电阻器的精密程度。下表为常用电阻器的误差等级。
允许误差        ±0.5%    ±1%    ±2%        ±5%    ±10%    ±20%
级  别        005       01      02        Ⅰ      Ⅱ        Ⅲ
类  型        精密型        普通型

额定功率是指电阻器长时间正常工作下能承受最大功率。额定功率较大的电阻器,一般都将额定功率直接印在电阻器上。额定功率较小的电阻器,可以从它的几何尺寸和表面面积上看出,如下表:
电阻种类按照工艺可以分为碳膜电阻和金属膜电阻
外  形  尺  寸        额定功率        碳膜电阻        金属膜电阻
                L        D        L        D
        0.06W        8        2.5
        0.125W(1/8W)        12        2.5        7        2.2
        0.25W(1/4W)        15        4.5        8        2.6
        0.5W(1/2W)        25        4.5        10.8        4.2
        1W        28        6        13        6.6
        2W        46        8        18.5        8.6
电阻器主要技术参数的标志方法
1、直标法
直标法是用数字和文字符号在电阻器上直接标出主要参数的标志方法,电阻值为5.1KΩ,误差为±5%。若电阻器上未标注误差,则均为±20%。
2、文字符号法
文字符号法是用数字和文字符号或两者有规律的组合,在电阻器上标志出主要参数的标志方法。具体方法为:阻值的整数部分写在阻值单位标志符号的前面,阻值的小数部分写在阻值单位标志符号的后面,标志符号规定如下:
欧姆(1欧姆),用Ω表示,例:0.1Ω标志为Ω1
千欧(103欧姆),用K表示,例:1KΩ标志为1K
兆欧(106欧姆),用M表示,例:2.2M标志为2M2
千兆欧(109欧姆),用G表示,例:5.6×109标志为5G6
兆兆欧(1012欧姆),用T表示,例:4.7×1012标志为4T7
3、色标法
    色标法是按规定的颜色在电阻器上标志主要参数的标志方法。具体规定参见下表:
颜色        有效数字        乘数        允许误差%
黑色        0        100
棕色        1        101        ±1
红色        2        102        ±2
橙色        3        103
黄色        4        104
绿色        5        105        ±0.5
蓝色        6        106        ±0.25
紫色        7        107        ±0.1
灰色        8        108
白色        9        109
金色                10-1        ±5
银色                10-2        ±10
五色环电阻:一般第3色环为黑色;K级电阻第4色环(倍率环)为棕色;10K级的电阻第4色环(倍率环)为红色。
4、数码表示法
    数码表示法是在电阻器上用三位数码表示标称值的标志方法。数码从左至右,第一、二位为有效值,第三位为乘数,即零的个数,单位为Ω。误差通常采用文字符号J(±5%)、K(±10%)表示;

按照功率可以分为小功率电阻和大功率电阻,大功率电阻通常是金属电阻,实际上应该是在金属外面加一个金属(铝材料)散热器,所以可以有10W以上的功率;在电子配套市场上专门卖电阻的市场上可以很容易地看到。
金属电阻通常是作为负载,或者作为小设备的室外加热器,如,在CCTV的一些解码器箱和全天候防护罩中可以看到。
电阻在电路中起到限流、分压、分流、偏置等作用。通常1/8W电阻已经完全可以满足使用。但是,在作为7段LED中,要考虑到LED的压降和供电电压之差,再考虑LED的最大电流,通常是20mA(超高亮度的LED),如果是2×6(2排6个串联),则电流是40mA。
不同厂家选用不同材料的,压降有所不同。所以,需要加上电试一下,但是,不要让Led的电流超出20mA(单只LED),这时加大电流亮度也不会增加,但是LED的寿命会下降,限流电阻的大小就是压降除以电流。电阻的功率随之可以算出。
电阻器的好坏判别
目测可以看出引线折断或电阻体烧坏等外表故障;用万用表欧姆档或其他专用测试仪器可测试电阻器内部是否良好及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A:
支持一下, 这虽说是最基础的资料, 初学者也需要学习了解一下.

网友B:
这是基础   很久以前就看过了  谢谢楼主   谢谢了   呵呵  有资料多多共享   这个很好  哦呵呵   希望对别人有帮助  呵呵

网友C:
这资料挺好的,值得收藏,谢谢楼主

网友D:
非常好的基础知识介绍的,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E:
这资料挺好的,介绍了电阻的种类以及一些表示方法。

网友F:
这把电阻基本知识都介绍了,我从没看到有人这样介绍过。

楼主(2013-01-25):
电阻在电路中起到限流、分压、分流、偏置等作用。至于其他的电容电阻的我这就不多介绍了。。。

楼主:
好了,我也需要结贴了,谢谢给位光顾

网友B:
基础知识   再帮你顶一个   好资料不能下沉啊  呵呵

网友G:
色标之前背过,但是很快就忘了啊。这个可以留着收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