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检测USB过流!!!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2-04):
感觉像是侦测是否有接入USB设备用的,

网友B:
电流转成电压了吧

网友C:
很简单。用电阻检测。然后把信号放大

网友D(2013-10-15):
应该是图上缺一个串联到5V上面PPTC电阻。如果发生过流,PPTC截止,检测脚电压降低到0。电阻分压是因为GPIO是3.3V的,把5V分压到3V。

网友E:
同6楼,应该是电路图右边还有东西,楼主没有发完。可能有自恢复保险丝或者一个小的电阻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