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一样的芯片,同一程序,为什么只有一个能运行?

楼主(2012-12-03):
两片一样的芯片,同一个程序,为什么一个能运行,一个就卡在HardFault_Handler呢

网友A:
进入了HardFault_Handler,主要原因有两个,堆栈溢出和数组越界

网友B:
如果你的产品经过调试和测试,就检查焊接。在IO使用冲突时,也可能HARDFAULT!有源码的话,单步运行,看问题在哪一条语句上死掉了!应该可以很快找到问题!

网友C:
这个原因可能很多,烧写方式,硬件不同等。LZ要说明白点

网友D:
估计硬件问题,看看芯片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