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输入捕获与PWM输入捕获 求助

楼主(2012-12-03):
现在PWM输入捕获调通。但是如果我就想测一个周期,或者利用单独的输入捕获(非PWM式)的方法来求占空比,这样我可以利用通道1,2来测两路占空比吗?
我看的似乎都是下面的PWM输入捕获,简单的输入捕获跟下面的配置一样吗?应该怎么配置啊,求助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使用TIM 通道 2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 输入捕获上升沿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 输入2,3 或4 选择对应地与 IC1 或IC2 或IC3 或IC4 相连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 捕获在捕获输入上每探测到一个边沿执行一次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f;            //选择输入比较滤波器
  TIM_PWMIConfig(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 Select the TIM2 Input Trigger: TI2FP2 */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2, TIM_TS_TI1FP1);  //TIM 经滤波定时器输入 2
    /* Select the slave Mode: Reset Mode */
  TIM_SelectSlaveMode(TIM2, TIM_SlaveMode_Reset); //选中触发信号(TRGI)的上升沿重初始化计数器并触发寄存器的更新
    /* Enable the Master/Slave Mode */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2,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设置或者重置TIMx主/从模式
    /* TIM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2, ENABLE);
    /* Enable the CC2 Interrupt Request */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1, ENABLE);  //TIM 捕获/ 比较 2 中断源

网友A:
这么细节的问题,如果不做产品,一般人没耐心研究!

网友B(2013-01-04):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DISABL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TIM_Channel_2;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0x0;
  TIM_ICInit(TIM2,&TIM_ICInitStructure);
单通道捕获配置,调试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