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12-12-03):
我是新人...~~请大神们帮我看看我的程序问题出在哪了....用按键控制步进电机正转反转停止的 正转时有些一卡一卡的 而且不能反转....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runz[]={0xf1,0xf3,0xf2,0xf6,0xf4,0xfc,0xf8,0xf9}; //正转步进电机相序表
unsigned char code runf[]={0xf9,0xf8,0xfc,0xf4,0xf6,0xf2,0xf3,0xf1}; //反转步进电机相序表

sbit K1=P0^0;sbit K2=P0^1;sbit K3=P0^2;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延时函数声明

void motor_init()//步进电机初始化
{

        P1=0xff;

}

void keymotor()                //按键驱动步进电机        K1反转,K2正转,K3停止
{
loop1:if(K1==0)
          {
                  delay(10);
                if(K1==0)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for(i=0;i<8;i++)
                                {
                                        P1=runz[i];
                                        delay(10);
                                        if(K2==0)
                                        goto loop2;
                                        else if(K3==0)
                                        goto loop3;
                                }

                }
          }
loop2:if(K2==0)
          {
                  delay(10);
                if(K2==0)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for(i=0;i<8;i++)
                                {
                                        P1=runf[i];
                                        delay(10);
                                        if(K1==0)
                                        goto loop1;
                                        else if(K3==0)
                                        goto loop3;
                                }

                }
      }
loop3:if(K3==0)
          {
                  delay(10);
                if(K3==0)
                {
                        while(1)
                        {
                                P1=0xff;
                                if(K1==0)
                                goto loop1;
                                else if(K2==0)
                                goto loop2;
                        }

                }
      }
}

void main()
{
        motor_init();
        while(1)
        keymotor();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j;
        while(i--)
                for(j=0;j<255;j++);
}

网友A:
检查按键;
用示波器看输出;

网友B:
你先把你那些goto都删掉...那么多goto不晕才怪呢

网友C:
goto不太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