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舵机云里雾里

楼主(2012-12-03):
新买的舵机通电就转。不要控制信号了?请解释

网友A:
舵机是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舵机是啥啊

模型汽车,和模型飞机上很多

网友C:
呵,先搞清楚:这个东东本来是用来干什么的?你买来后,能直接用?还是需要控制?

网友D:
你的舵机不是步进电机吧

网友E:
就是个直流电机降速的舵机,又不是步进电机。能动就好

网友F:
你数数有几条线啊,只有电源线的话,那就是个直流电机了,当然通电就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