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平衡混频器的输出电压VO(t)的表达式

楼主:
书里解释说 , VL(t)正半周期间D1,D2导通,列出下列方程
VL(t) + VS(t) - i1*RD - ( i1 - i2 )*RL = 0
VL(t) - VS(t) - i2*RD - ( i2 - i1 )*RL = 0

i1是流过D1的电流  , i2是流过D2的电流 , RD是二极管的导通等效阻抗

我想问的是 这两个方程是怎么列出来的 , 输出有一个变压器 , 我不知道要怎么分析 , 请给出详细分析过程

网友A(2012-12-03):
变压器次级阻抗折射到初级的那个公式,n=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次级阻抗折射到初级的那个公式,n=1

这有什么帮助吗?

网友A:
变压器要用等效电路代换,把另一边的电压源电阻等等效换算到这边,比如变压器左边的VS,RL也照着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要用等效电路代换,把另一边的电压源电阻等等效换算到这边,比如变压器左边的VS,RL也照着做。 ...

这样子等效了没?

网友B:
将下面那个图的两个 RL 换成两个 2RL 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下面那个图的两个 RL 换成两个 2RL 就对了.

都是1:1的 怎么变成了2RL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1:1的 怎么变成了2RL呀?

右端的变压器初级总匝数是次级的2倍, 因此负载电阻由次级折算到初级的总电阻应该是 4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