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带负载能力为什么如此差

楼主(2012-12-03):
我用的是如韵电子的 CN5136升压芯片,http://wenku.baidu.com/view/8c590137f111f18583d05ae5.html,该芯片输出电流可达500mA,  但是我让 3.7V升到5V , 空载时输出是5V,但是负载接100欧电阻时,输出直接被拉低到3.6V左右,  此时测量输入电压,仍然是3.7V,没有受到影响。 请问这是为什么,带负载能力为什么如此差?

网友A:
以前见过类似的,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这样,有可能电感的直流电阻太大,换个电感试试

网友B:
500ma   到不了 5V

网友C: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原因是电感没有采用功率电感而是普通的电感……

网友D:
1和电感 肖特基二极管有关,
2 一般升压芯片说的电流是指输入端的电流能力
3 你可以看看输入电流是多少?
这样再算上损耗,基本知道输出最大是多少电流了。

网友E:
有可能 是电感的饱和电流过小,电感饱和了,失去存储能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