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系列都哪些型号有FSMC 另外关于K9F1G08的使用咨询

楼主(2012-12-03):
我网上看到好多FSMC对K9F1G08操作的例程,可现在我们用的STM32F107VCT6好像没有FSMC模块啊?
采用STM32F107VCT6对Nand Flash进行快速读写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大家交流一下!!第一次接触K9F1G08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大容量STM32型号都带有FSMC,,,256k flash以上的。。。

网友B:
100脚的和144脚的通常都有的;

网友C:
STM32F103 high density, XL, STM32F2/F4, 都有FSMC,pin脚多(144脚及以上)的数据、地址总线不复用,pin脚少(100脚)的数据、地址总线复用。

网友D:
103系列100pin 144pin  通常都有   105  107系列是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3系列100pin 144pin  通常都有   105  107系列是没有的

那您有没有用STM32带K9F1G08的建议呢?我这里的107没有FSMC 我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F103 high density, XL, STM32F2/F4, 都有FSMC,pin脚多(144脚及以上)的数据、地址总线不复用,pin ...

那您有没有用STM32带K9F1G08的建议呢?我这里的107没有FSMC 我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容量STM32型号都带有FSMC,,,256k flash以上的。。。

那您有没有用STM32带K9F1G08的建议呢?我这里的107没有FSMC 我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脚的和144脚的通常都有的;

那您有没有用STM32带K9F1G08的建议呢?我这里的107没有FSMC 我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B:
因STM32的许多大容量产品都有FSMC接口;但非常不幸,STM32F107的所有产品都没有这个接口;
看来你只能换F207系列,估计你是需要接网卡的;

网友B:
如果只用来存数据,可以用串口搞,接SD卡;TF卡也许更便宜些,低价10元左右(1G),

网友C:
LS的建议不错。
STM32F107如果非要接K9F1G08,也可以,通过GPIO来直接访问,只是占用的IO口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STM32的许多大容量产品都有FSMC接口;但非常不幸,STM32F107的所有产品都没有这个接口;
看来你只能换F207系 ...

是这样的,我这边需要读取U盘里的文件,将其保存到K9F1G08中。考虑选用具有USB OTG的STM32F107系列的芯片,然后看了网上有好多关于FSMC驱动K9F1G08的代码例程,而直接用GPIO的却很少,您对GPIO驱动K9F1G08有什么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S的建议不错。
STM32F107如果非要接K9F1G08,也可以,通过GPIO来直接访问,只是占用的IO口比较多。 ...

是这样的,我这边需要读取U盘里的文件,将其保存到K9F1G08中。考虑选用具有USB OTG的STM32F107系列的芯片,然后看了网上有好多关于FSMC驱动K9F1G08的代码例程,而直接用GPIO的却很少,您对GPIO驱动K9F1G08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这边需要读取U盘里的文件,将其保存到K9F1G08中。考虑选用具有USB OTG的STM32F107系列的芯片 ...

无法忍受;读写数据的时候CPU其它事就做不了,费劲;
你文件有多大?如果不是很大可以直接保存在FLASH空间;

网友B:
要不你就用207ZC;144封装的FSMC引脚一次性全部都有了,方便;不然你外面都要加其它电路;
144封装的价格说不定比100封装的还便宜些,因为出货量大一些的;
就自稍贵一点点,不差这点钱吧;

网友B:
207的价格比107高出不少,而且货源少;
407的价格根本不敢看;

网友B:
如果是这个价位,你不如去NXP(周立功)处看看.LPC的价格现在也降下来了;

网友E:
好像新出的F3也没有FSMC吧?

网友F:
换个有这个功能的I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7的价格比107高出不少,而且货源少;
407的价格根本不敢看;

的确是贵 先改用207吧

网友A:
207VE  这个型号还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