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E求救

楼主(2012-12-03):
ECAN1收发正常,ECAN2复制ECAN1的配置,但是收发都不行,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楼主已经用上24E了,
这个比较新,
咱还没用过呢

网友B:
你首先要看看寄存器,有关这两个模块的寄存器内容描述是否是一样的

网友C:
看看是否有不同的复用功能

网友D:
LZ 能探讨下不~我最近也在用33E……

我现在的问题是环回模式数据都OK,一到正常模式就一直在等待发送完成的循环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能探讨下不~我最近也在用33E……

我现在的问题是环回模式数据都OK,一到正常模式就一直在等待发送完成 ...

我是用的官网上U810PIC24EP512G的程序,ECAN1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首先要看看寄存器,有关这两个模块的寄存器内容描述是否是一样的

两个ECAN模块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认为配置位应该也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官网上U810PIC24EP512G的程序,ECAN1没啥问题!

我也是用的官网的列子,用ECAN1发给ECAN2……总是不对

网友D:
你那个问题我想跟ECAN2引脚映射 还有 DMA配置那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E:
用的是那款
价位?

网友B:
没用过,也没时间帮你看手册,所以,帮不上什么忙。

网友F:
留意一下,最近也许用的上。

网友G:
我还在用PIC24F系列的,PIC24F、E、H的区别在哪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