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CMOS与TTL的电平特点及转换方法

楼主(2012-12-03):
CMOS与TTL的电平特点及转换方法

网友A:
这CMOS与TTL的电平转化资料挺好的,现在许多芯片需要进行电平变化。

网友B:
很简单实用,不错,谢谢分享了!

网友C:
该资料非常好,我收下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D:
这资料挺好的,虽然挺基础的,但是用处挺大的

网友E:
在我书架里的那本 80 年代的逻辑电路手册就看到这些内容了.
不过这里讲得更详细.  支持一下.

网友F:
一定需要转换吗?

网友F:
很久以前,TTL的输出电平不行;而CMOS的输出驱动能力不行;
但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了.CMOS的驱动能力一点也不弱;
TTL和CMOS仍然有差别,但如果说需要电平转换,则有些过了;

网友F:
3V3的MPU控制5V的IC时要注意输入电平,如果是CMOS的5V器件;MPU的输出电平稍差了一些;
但可以选择HCT的器件啊;

网友G:
呵呵   cmos转ttl   有的时候还是需要转换的   主要看使用的芯片型号  呵呵

楼主:
结贴了,希望CMOS与TTL电平转化资料对大家有用,呵呵

网友H:
这CMOS与TTL电平资料挺好的,而且还有几个转换电路,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