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光纤以太网中1X9光模块和PHY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2-12-03):
最近在设计一个电路,交换机IC(IP178CH)的FX光口接1x9的光收发模块,现在1x9光模块的SD(signal detect)管脚不知道该如何处理。datasheet中对SD脚,描述如下:

我的理解是:链路正常时(不管是否有数据传输),SD为高,否者为低。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正确???求各位指点!!

还有datasheet中的参考电路如下:

这个参考电路和大多数1x9光模块电路一样,那SD既然是“optial alarm”,那么SD是不是可以直接接LED呢??

下面还有一个的疑问:

以下是IP178CH的管脚图,

图中的FXSD6,FXSD7都是交换机的FX口相关管脚,但是IP178CH资料中并没有说明这类管脚应该如何接,也没有说明FXSD7是输入类型还是输出类型?那么这类管脚对芯片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呢??我想这类管脚是不是和1x9光模块的SD脚有对应关系??

然后我在一些资料上看到如下的参考电路:

在这里看到,光模块的SD脚确实是和IP113(应该类似IP178CH)的SD接在一起了,但是这样接的作用是什么呢??实在不理解,希望各位给点指点!!

下面附上了光模块和IP178CH的datasheet

[OK!!]04-1X9 155Mbps MM Transceiver_HDTR-03-33FXXLF_.pdf

网友A:
1、SD信号是LVPECL电平,不可直接驱动LED或送入微处理器

2、接收部分的光告警指示
   正常下为高,无光时为低

网友B(2013-12-11):
SD引脚应该为光纤信号侦测引脚

网友C(2016-04-06):
想简单的话,可以用SD:TTL 或LVTTL的;不过很多PHY芯片的检测管脚是PECL或LVPECL的

网友D(2021-07-30):
我用的交换机芯片上没有这个对应的SD管脚,但是我的这个1*9模块上面有SD引脚,那我这个SD是该悬空呢还是接地呢

网友D:
如果接上拉,那上拉电阻选多大呢,如果下拉接地,下拉电阻选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