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几种稳压器(TI)的典型应用之MC34063

楼主(2012-12-03):
此芯片的输入电压范围为3-40V,内部振荡器频率能够达到100KHz,想要说明的是,最低输入电压达到3V,在使用中输入电压很低时(接近3V)同时又要求升压后的电压达到10V以上,那么带动负载的能力就稍低了,因为功率器件本身使自己工作就要单独提供1.3V左右的电压,那么如果提供的输入电压是3.3V的话,能够转化的电压也就只有2V,如果最后提升的电压太大的话,电流就会降低,带动负载的能力还是不强的。
下面看下它的管脚
图1 管脚分布图
图2 内部原理图
图3 升压转换器
图中1N5819是肖特基二极管,其导通压降小,能够保证最后输出端电压的精度,升压的大小由R1、R2两个电阻来调节设定,其计算公式如下VOUT=1.25(1+R2/R1)。输出电流的大小主要由电感L的值来确定,电感大的话储能多,输出电流就会大些,反之相对较小。
需要较大的输出电流时,其芯片的外围配置作如下变换设置:
图4 1.5A输出电流升压转换器
注:前后两图分别对应NPN和PNP型三极管
图5 降压转换器
同升压转换器外围器件种类选择大体相同,输出电压计算公式如下:VOUT=1.25(1+R2/R1),输出电流只有500mA,想要大电流输出的话按照如下电路连接即可:

图6 1.5A输出电流降压转换器
注:前后两图分别对应NPN和PNP型三极管
对于正负电压供电的运放或者由负电压提供参考的电路,可以选择下面的负电压产生电路:
图7 负电压转化器

楼主:
其输出电压计算公式如下:VOUT=-1.25(1+R2/R1),输出电流为100mA,大电流输出电路如下:

图8 1.5A输出电流反相电压转换器
由于本芯片电路中各个参数计算复杂,现把各个参数计算方法奉上:
表1 参数计算表
注:Vsat=输出开关的饱和电压,VF=输出整流器的导通电压

网友A:
这个挺不错的资料,我用过的,很不错的啊

网友B:
不错哦   这是dc转dc的现成的例子  很好   谢谢楼主共享   感觉你的开关电源的书籍很多   希望能够多多共享   呵呵

网友C(2014-04-04):
MC34063用的人还是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