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1x无需仿真器,串口烧写Flash方法

楼主(2012-12-03):
考虑到众多买不起仿真器的劳苦大众!下面提供利用PC RS232下载flash到281x的方法:

第一步:安装CCS2.2或更高版本
以确保你的源代码能编译为下载源码:xxx.out文件

第二步:安装串口编程算法项目文件:sdf28xx_v3_0_serial (Ti网站上有下载)
详情请阅读包含的:SDFlash_Serial_RefGuide_v3_0.pdf文件

第三步:在算法项目文件中设置好相应的时钟频率,并生成.out文件

(1)在CC中导入F2812SerialFlash.pjt文件
文件目录:C:\CCStudio_v3.1\specdig\sdflash\mydrivers\DSP281x_v3_0\DSP281x_serial\build\F28xxSerialFlash

(2)设置好你的目标板相应的时钟频率
在Flash280x_API_Config.h中相应的PLL时钟,我使用的是20M晶掁则选择:
#define CPU_RATE 10.000L // for a 100MHz CPU clock speed (SYSCLKOUT)

(3)保存并编译项目文件,生成F2812SerialFlash.out文件存放在:
C:\CCStudio_v3.1\specdig\sdflash\mydrivers\DSP281x_v3_0\DSP281x_serial\bin
注:确定你的程序空间定义在flash段,(在CMD文件修改)

第四步:安装SdFlashV1.60或更高版本

第五步:编辑sdopts.cfg文件,此文件存放在你所安装的windows的System32目录下
(1)用记事本的方式打开sdopts.cfg
(2)在"# End of sdopts.cfg”前加入如下文本:

[EmulatorId=C1]
EmuPortAddr=0xC1
EmuPortMode=RS232
EmuProductName=SERIAL_FLASH
[EmulatorId=C2]
EmuPortAddr=0xC2
EmuPortMode=RS232
EmuProductName=SERIAL_FLASH

[EmulatorId=C3]
EmuPortAddr=0xC3
EmuPortMode=RS232
EmuProductName=SERIAL_FLASH

[EmulatorId=C4]
EmuPortAddr=0xC4
EmuPortMode=RS232
EmuProductName=SERIAL_FLASH

第六步:打开SDFlash,按SDFlash_Serial_RefGuide_v3_0.pdf提供的方法指定算法文件路径
在Project设置中,若你使用PC的COM1则选择仿真器为C1,COM2则选择C2

第七步:将DSP的SCI_A和PC的RS232口连接.将DSP的如下脚管置为相应的电平,然后复位
复位时:GPIOF4=0 GPIOF12=0 GPIOF3=1 GPIOF2=1

注:GPIOf4为SCI_A TXD端子,复位完成后应恢复原DSP能传输信号状态

第七步:点击SdFlash菜单的Flash项--->点击Start,即可!!!

网友A(2013-06-17):
串口烧写   总结

网友B(2013-12-09):
学习一下节约仿真器的好方法,呵呵,仿真器的确有点小贵啊

网友C:
win7上一点联接就死机蓝屏了,怎么回事???

网友A(2014-05-04):
引用 网友D:
马克

欢迎   你在学习281x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欢迎   你在学习281x吗

是的,在用xds100v1连接2812板子的时候连接不上,用xds510就可以连上,很郁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的,在用xds100v1连接2812板子的时候连接不上,用xds510就可以连上,很郁闷 ...

setup ccs中仿真器选对了吗
还有仿真器驱动安装到CCS同一目录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etup ccs中仿真器选对了吗
还有仿真器驱动安装到CCS同一目录了吗

都是对的,而且我也试了好多网上的解决办法,好像板子和仿真器就是连不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都是对的,而且我也试了好多网上的解决办法,好像板子和仿真器就是连不上 ...

有可能是仿真器有问题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仿真器有问题吗

仿真器和板子都没问题,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仿真器和板子不兼容。因为我问了店家他告诉我JTAG的5脚电压是3.3,我的板子是5V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仿真器和板子都没问题,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仿真器和板子不兼容。因为我问了店家他告诉我JTAG的5脚电压是3. ...

这个还真有可能    板子JTAG都会连接3.3啊  你怎么接了5v呢
之间有条件的话   串接一个电阻

网友E(2016-11-24):
mark!正在查找这方面的资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