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双闭环控制的问题?求高手解惑

楼主(2012-12-03):
小鸟最近在做直流无刷电机的双闭环控制(转速环和电流环),之前只做过转速环闭环的控制,控制量就是控制MOS管的PWM波占空比,根据转速差,经过PI计算算出一个值,然后用这个值作为调节量。我是看着书上做的,就这样照着做了。
现在要做双闭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电流环的输入是转速环的输出,转速环的输出不是电压值吗?怎么经过电流环,算下PID就成了电流?还有整个控制不是只有一个PWM占空比也就是电压有效值可以控制吗,怎么做到调节电流的?新手对这个双闭环调节的物理关系有点不了解,也看了些书,但是还是没有理解,有些愚钝求高手指教,小鸟先行谢过了

楼主:
额。。。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其实是一样的,都是两个PID调节器,速度---电流---驱动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一样的,都是两个PID调节器,速度---电流---驱动电压

你是指转速环出来的是目标电流?

网友B:
关于双闭环控制(转速环和电流环)
通常这里控制都分内环和外环. 外环控制的结果控制内环.
就楼主的双闭环控制(转速环和电流环),转速环是外环, pid 的结果是内环要的电流参数. 电流环的 pid 结果才是 PWM (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双闭环控制(转速环和电流环)
通常这里控制都分内环和外环. 外环控制的结果控制内环.
就楼主的双闭环 ...

那转速环的输出与电流环的输入之间不用做任何的计算转换吗?

网友C:
基本不作运算,最多做个比例运算,以使输入值在有效范围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不作运算,最多做个比例运算,以使输入值在有效范围之内。

额。。。那就是说就一个环一个环的做实验调节了?不用考虑数学模型

网友A:
考虑呀,电流是速度的函数,电压是电流的函数,最后PWM的占空比是电流的函数?开关电源的原理也是这样的!

网友A:
你也可以推出之间的关系,通过理论计算得到PI的值,再进行调整!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那就是说就一个环一个环的做实验调节了?不用考虑数学模型

有数学模型当然最好~~~

有些通用产品,所配电机很杂,没有规范的数学模型可用。

只能先调内环再调外环~~~  :P

网友D:
感性负载的电压不就是电流的微分吗,我记得老师好像是这样讲的,

网友E:
先调内环,稳定后再调外环,注意内环响应速度一定要远远大于外环的响应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