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无法单步调试,无法放置断点解决办法(转)

楼主(2012-12-03):
(1)问题:CCS使用时无法放置断点到具体的语句,无法单步调试? (2)原因:Build Optins设置问题。
解决方法:打开Build Optins,在Complier对话框下的Basic中,将Generate Debug设置成Full Sumbolic Debug(-g)即可。

网友A:
你应该把这个放在五谷道场有一个帖子里面  那样就更好了

网友B(2013-07-05):
已经这样设置了  但还是不行啊  是不是头文件的问题啊 ?

网友C:
学习啦  好像没遇到过不能设置硬件断点的

网友D:
学习了,这个问题暂时还没有遇到

网友E(2014-01-22):
我遇到了,不只是不能设置断点,不能设置断点的语句根本就没有执行,结果不对,不知是哪里问题。我用的是CCS4.12版本,编译能正确通过,就是硬件仿真时出现了上面问题,还请求救。

网友F(2014-11-21):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了,不只是不能设置断点,不能设置断点的语句根本就没有执行,结果不对,不知是哪里问题。我用的是CC ...

后来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也出这个问题了。

网友G:
这个检查下你的编译软件的各参数设置的先。。。

网友H(2015-08-27):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了,不只是不能设置断点,不能设置断点的语句根本就没有执行,结果不对,不知是哪里问题。我用的是CC ...

请问有解决方案了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后来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也出这个问题了。

请问你的解决方法是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请问你的解决方法是什么

哈哈!无解!

网友I(2025-07-03):
CCS最难用的编译器!没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