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2012-12-04):
这个电路是之前的帖子里面的,只分析了上半部分,但下半部分,自己看了有几个地方不太明白:
1.后端的电池充电电路的充电电流是不是就是0.6/R29
2.Q12的G极如果Q13不导通的话,那G端的电压就不确定了啊?

网友A:
1,初始充电电流应该是管压降/R29;2,Q13集电极没有偏置电压没法导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