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wifi模块可以连接什么单片机处理视频

楼主(2012-12-04):
谢谢了,我现在才刚刚入手wifi。希望得到各位的指点。

网友A:
路过帮顶  哪位高手解答一下

楼主:
高手啊,在哪儿啊?

网友B:
看你wifi模块的接口而定,接口不会是串口吧

网友C:
wifi 模块一般有三种接口 USB SDIO 串口
其中最常用的是SDIO接口

楼主:
我的wifi模块现在还没有买,就是不知道该怎样去选择模块。

网友D(2013-10-21):
引用 楼主:
我的wifi模块现在还没有买,就是不知道该怎样去选择模块。

可以考虑 我们的RT5350开发板
item.taobao.com/item.htm?id=35335186669

支持 串口转 WiFi 串口 转 以太网 透明传输

也可以当 wifi开发板 调试使用, 5350目前是性价比很高的 wifi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