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银触点寿命

楼主(2012-12-04):
交流继电器,额定电压400VAC,额定电流35A/50A,继电器使用银触点的触点寿命是多少次?

网友A:
这个坛子里,没有人能讲清楚.

网友B:
一般可能是几千次

楼主:
触点寿命跟电流由什么关系吗,比较具体一点的描述,有做过这方面的试验的没

网友C:
具体寿命跟产品质量和触点瞬态电流有关,没有一概而论的说法。

网友D:
银触点只是会让触点电阻比较小。寿命的话跟试用的电流以及外围电路有光。包括触点断开的频率、所带负载等。频繁的关断会损害触点造成触点拉弧粘结。一般继电器都有几万到十几万次的寿命。而且大部分都是银合金的。

网友E:
这个看规格书

网友E:
这么大电流的,使用次数会比电子继电器少很多。
   若是使用次数多的,则继电器会非常贵。

网友F:
看你怎么选继电器了,动作的频繁,启动的负荷。工作的环境。继电器一般按2-3取值。35A/50A需要100A继电器。如果选160A的继电器。保证你5年不用换触点。但是继电器的机械结构和线圈就不行。选100A继电器一般1年不用换触点。

网友F:
CJ20-100A,380V。正泰的大概在300元左右。

网友G:
这个跟所接负载也有关系,感性负载寿命短于纯阻性负载

网友H:
这个用固态继电器啊

网友I:
看规格书,这是测出来的,不是算出来的。规格书给出的已经是在正常功况下安全使用时的最大值了。
别人不会给给一个小值,这样不利于它的销售。

网友J:
是机械寿命还是电气寿命?

电流大小?

负载特性?

带电切换还是?

网友K:
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无法回答。

触点的寿命和很多种因素有关,例如触点材料,触点的制造工艺,,电流电压,开关动作的频率,是否有灭弧装置,是否充填了惰性气体,环境温度,机械振动等等都有关系,另外,基本没有纯银的触点,多数都是含银的合金,所以和合金材料的配方也有关系。

你说,这问题让人怎么回答你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参照继电器厂家的规格书,然后降额使用,这样才能保证达到合理的使用寿命。

楼主:
我这几天参考过很多资料,确实这个问题问的太广了。我想了解一下电流对触点的影响,比如对触点材料、触点电气寿命等的影响,有没有详细的课参考资料或者有做过相关试验的

网友L:
继电器手册上说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