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空调压缩机无刷电机控制器能做吗?怎么做?

楼主(2012-12-04):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的,TI的C2000专门做电机控制的,28X做的话有点浪费,可以用2407。难道的话,只要你电机理论底子好,难度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TI的C2000专门做电机控制的,28X做的话有点浪费,可以用2407。难道的话,只要你电机理论底子好,难 ...

我原来也做过一段时间的BLDC,但是压缩机就没有做过。
目前还有两点疑惑,一个是功率太大,驱动器要做到3KW以上;另外一个,对压缩机不怎么熟悉。启动的时候能不能使用预定位的办法。

网友A:
功率不是问题,你的BLDC用的是6区间换相做的还是SVPWM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是问题,你的BLDC用的是6区间换相做的还是SVPWM呢?

梯形波,六步换向

楼主:
电机是方波的,可以用正弦波驱动吗?今天有个人给我说方波电机可以用正弦波驱动,我是小白吗?

网友A:
BLDC有种是可以通正弦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DC有种是可以通正弦波的

有电机既可以通方波又可以通正弦波吗?你是说PMSM吧。
求大侠科普下。

网友A:
PMSM与BLDC的区别是反电势一个是正弦波,一个是阶梯波。但两个都可以通正弦波控制,BLDC用SVPWM控制,脉动更小,特别是在低速的情况下

楼主:
谢谢!
大致明白了,相当于无刷电机的降额使用,牺牲一部分出力,换取换向时的噪音和转矩脉动。
想起原来有供应商提过的180度控制,可能就类似于这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