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压缩机用的无刷电机控制器,STM32能做吗?性能怎么样?

楼主(2012-12-04):
公司准备搞一款无刷电机控制器,空调压缩机用的。
想请教二姨的各位达人,STM32能做吗?怎么上路?

网友A:
能做吧,我这里有电机控制平台。有双电机同步控制平台,也有PMSM电机,BLDC电机控制方案,基于St官方库例程做的,很好用的。有需要,可联系下!

网友B:
可以的,有电机库的你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做吧,我这里有电机控制平台。有双电机同步控制平台,也有PMSM电机,BLDC电机控制方案,基于St官方库例程 ...

你的网店宝贝不少啊!

网友A:
以前有做压缩机的客户买过我们的平台。我调过很多电机,一般有电机参数,最后都可以正常运行,如果做产品,你根据需要根据情况修改。有平台,入手可以快一些。我们也提供部分技术支持!有兴趣,可以到我店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做压缩机的客户买过我们的平台。我调过很多电机,一般有电机参数,最后都可以正常运行,如果做产品, ...

我加你QQ

网友C:
格力选择的是 TI Piccolo™ 系列 F28x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有电机库的你可以参考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格力选择的是 TI Piccolo™ 系列 F28x32

谢谢!我在TI那边论坛也有咨询。:P

不知道STM32和TI 的方案,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D:
必须能呀

网友E:
不知道STM32和TI 的方案,各有什么优缺点。

主要是抗干扰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抗干扰好坏。

同样是封装好的芯片,抗干扰能力会有很大的区别吗?

也有人跟我提过STM32抗干扰方面的问题,但总感觉不是很好理解哦:(

什么用手摸芯片啊,用手机信号测试啊,我都试过,貌似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咯。当然也不是用在电机控制这块。

网友E:
同样封装的芯片,抗干扰是一样吗?

网友E:
芯片的抗干扰能力,与芯片设计有关,与芯片采用的工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