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逻辑电平

楼主(2012-12-04):
(无正文)

网友A:
这里最担心的是从IO口倒灌到VCC,把IC器件的输入保护二极管击穿。有两个对策,一是在1.8V的VCC上串接个小电阻保护吧,一般CPU的IO在reset期间都是input高阻态,能留出的电流也不大,二是在相连接的IO口加大一点的下拉电阻(10k~100k都可以),这样就保证CPU的IO口在reset期间是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最担心的是从IO口倒灌到VCC,把IC器件的输入保护二极管击穿。有两个对策,一是在1.8V的VCC上串接个小电 ...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与CPU搭配的PMIC有一路是给CPU的一个BLOCK的IO口供电的,默认是3.3V,但是我在用这个CPU的时候需要的是1.8V,所以我需要对3.3V在CPU的boot程序跑起来以后做配置,将其配置为1.8V。而这个BLOCK里面的信号有16bit总线连接到NOR flash,NOR flash的供电电压为1.8V,担心在上电到boot配置这段时间NOR FLASH损坏。你所说的下拉肯定是不可能的。如果是高阻态也还好,这个我还得再仔细看看datasheet

网友B:
既然都写了 容忍5.5V  短时间是没事的

网友C:
不过总归是不好的

楼主:
看了下,发现还有一个300mA的LDO输出的1.8V,先飞线作为权宜之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