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一步电源降低纹波

楼主(2012-12-04):
(无正文)

网友A:
使用ESR值较低的电容

网友B:
输入端加电容滤波

网友C:
用专为射频电路供电设计的LDO,听说不错

网友C:
哦,忘了一件事,你把示波器探头短接看纹波是多少。我的5万块的泰克示波器,短接都几十个mv,测不成LDO纹波的

网友D:
也可能是示波器的问题。
话说LZ测量纹波应该带上负载吧!

网友E:
ldo的纹波不可能这么高的.楼主检查一下输入的纹波吧.或者示波器的问题

网友F:
再加一级LDO,准行.

网友G:
1.检查测量方法,数值确实不对
2.可考虑“电容倍增”滤波,不过这个已经是针对Hi-END功放的设计了。

网友H:
期待其他好的方法

网友I:
测毫伏级纹波需要拆掉鳄鱼夹,用专门的表笔地弹簧探针, 你找找, 表笔袋里有的.
我的两千块的普源示波器纹波小于1毫伏.:lol
另外一定要用1:1的表笔, 估计 5L 的问题在此, 10:1的表笔看纹波肯定会大不少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哦,忘了一件事,你把示波器探头短接看纹波是多少。我的5万块的泰克示波器,短接都几十个mv,测不成LDO纹波 ...

回答正确

网友J:
你那波形肯定不是ldo的...你把负载断开测试.或者换一个电阻负载.

网友K:
LDO只需简单的无源滤波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