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 V5.43仿真时候PERIPHERALS选项出现问题

楼主(2012-12-04):
我在用KEIL V5.43进行仿真的时候为什么PERIPHERAL选项比其他人的项目少好多啊....
我的是那个只有4个选项 的图
附上是我的许可证信息
有个朋友和我说要加入配置文件,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加入...软件重装过了还是老样子...
请哪位知道的朋友告诉下,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还在用3.0版

网友B:
5.43是什么版本呢  太老了吧  先换一个新版本试试

网友C:
版本不同,芯片不同,这个外设不同。

楼主:
好像不像是版本上的问题,因为我同事的电脑和我一样的版本,同样的程序他的电脑仿真时候就能出现很多选项....我和他都是用的ULINK

网友D(2013-06-28):
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我想了解一下楼主有没有解决?

楼主:
这个是和KEIL的DEVICE的IC选择有关,有的功能全一点,有的功能少一点,好像是这样....最近一直忙硬件,软件没怎么碰

楼主:
选择不同的DEVICE,功能会不同,有的IC功能会多点,有的少点,现在看起来就是这样

网友(2014-04-17):
今天学stm32的时候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发现改工程的配置参数就可以解决,不过治标不治本,不知道楼有解决问题根本的方法没,解决方法如图:

网友E(2014-09-29):
楼主有没有找到问题的原因?

网友F(2014-12-30):
楼主找到原因了没 ,我这个是有的工程可以有的工程部可以,不知道哪里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找到原因了没 ,我这个是有的工程可以有的工程部可以,不知道哪里设置的问题。 ...

还没有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没有

我按照11楼弄了一下,就行了,,

网友G(2015-03-21):
是这个原因  如果 我把stm32107vc 改成 103vc 那些选项都出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是这个原因  如果 我把stm32107vc 改成 103vc 那些选项都出来了。。。

用C8051f340,peripherals下面什么都没有怎么回事?需要怎么改呢?

网友I(2017-03-09):
DEVICE修改一下 变成103VC就可以了 我一开始用的107也是只有一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