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段式液晶的电路连接

楼主(2012-12-04):
以前没有用过段式液晶,想请教一下段式液晶的电路具体该如何连接?单片机用MSP430F413,引脚有S0~S18,COM1~COM4,是不是对应连接COM1~COM4,剩下的S0~S18就随便接了呢?

网友A:
不是用自带的硬件段码驱动的话,连接不同,程序不同而已

网友B:
可以随便连接的,包括COM1-4都可以。